请教电池并联方法!懂的进!

楼主(2013-04-23):
在论坛见过一模友450并联测试!但他是把平衡头并联的!我们常见的都是把T头并联!这两种有什么不同的讲究吗?哪种更安全!另求平衡头并联图及方法!

网友A:
平衡头并联能够减小电芯之间的不平衡,不过依然还是需要再把T插并联的吧?不然平衡线过不了这么大电流

网友:
有那种并联 串联的T插线买的  不贵 好像是8块一根

网友:
直接并联

网友:
你看见谁并联电池用了。。。

网友:
直接焊接T头,用热缩管包装。俺是这么用的,好用,而且不增线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并联能够减小电芯之间的不平衡,不过依然还是需要再把T插并联的吧?不然平衡线过不了这么大电流

问题是他T头没有并联!

网友:
你确定是并联?电池还是不要并联好,电压差点都能出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