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魔,v尾巴电滑首飞,成功炸机...,帮我分析下,有图

楼主(2013-04-23):
帮我分析下哪里的问题???

新入魔不久,前几天淘来的遥控,网上买的v尾巴电滑空机+所有配件,感觉这个机器挺漂亮,目前还没有做logo,红色的是贴纸,自己剪得,刚做好时简直是个艺术品,现在快成了纪念品了.

即将首飞!心情激动!!

共放飞了两次,第一次失败,第二次也失败,飞机炸的肚子都大了变形了,桨也断了,没法飞了,于是回家修理

扔出去后,开始斜着向上飞,然后斜着往下飞,撞到地上后就不会飞了

首飞视频:

第二次,还炸

飞机炸鸡后图片,

看下面的电池,原本是可以完全塞进去的,现在这个角度看不见电池,可是里面有接头,所以就这样了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看一看到一点点电池的头,是不是因为电池位置导致重心靠前? 用手测试重心在机翼中心稍微靠前.

(刚刚修理的时候把线接头去掉,直接用烙铁焊好+热缩管)

下面是炸鸡后回家照的

电机和机身有点角度,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现在貌似角度变大了,是这个原因往下飞的?

谢谢各位!帮我分析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头好像有点重了 升降没啦起来

网友:
根本就没拉起来

网友:
给油不够,疑似头重~处飞建议还是上起落架

网友B:
机头重了,重心在翅膀的三分之一处,专业滴是翼玄的30%处,回家调整一下重心吧,还有新手不适合前拉,你先买个后退的练习机吧

网友:
哥们你疯了, 在高压线下面飞. 没飞起来是你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重了,重心在翅膀的三分之一处,专业滴是翼玄的30%处,回家调整一下重心吧,还有新手不适合前拉,你先买 ...

翅膀的三分之一处?

从前面往后看三分之一?还是从后面看?

楼主:
高压线很远的,没有往高压线方向飞,这是最近的能飞的地方了,东莞虎门

网友B:
嗯,当然是从前往后了

网友:
继续努力,看来还不得要领。飞飞机和调试飞机不同。调飞机要试飞员的水平,飞飞机是驾驶员的水平!最好找个人教一下。另外调试飞机最好是有别人手执,这样你才能双手操纵模型。调好后可以自己放飞。不然是模型的问题还是手执的问题看不出来。视频中来看,你还没修正就到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好像有点重了 升降没啦起来

升降我拉了,扔出后马上拉的升降,油门一直最大,感觉油门最大了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当然是从前往后了

恩我搜了下,重心在从前面往后看的三分之一处,也就是机翼最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翅膀的三分之一处?

对了给你推荐个又便宜又实用的jj才80元rmb而且包邮,去淘宝搜索敏定模型 小小鸟

网友:
这里是高压电网一层一层,重心对不对,先玩好小子。

楼主:
另一个朋友负责拍照了,下次得让别人扔,拉力够大,放在桌子上开油门,往前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搜了下,重心在从前面往后看的三分之一处,也就是机翼最厚的地方,

一般来说就是下面碳纤维杆的地方,起码要彻底毁掉两架飞机你才能说是飞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就是下面碳纤维杆的地方,起码要彻底毁掉两架飞机你才能说是飞熟练了

这次肚子都变形了,我用kt板在里面粘了一下,空腔里面两边各粘了两条

网友:
升降没拉起来啊,V尾混控设了么

网友:
舵角没反吧,想起我的第一次,我不懂把遥控器在直升机模式,和你这个一样一直没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