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教无平尺下测量寻轨磨损情况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3-04-23):
手头上没平尺,用的办法是装上大拖板,表座吸在大拖板上测,这样的粗测结果有意义吗

网友:
弄一根厚一点的长条玻璃,沾点粘度高的油,靠上去看,掉头再看,翻身再看。间隙处用塞尺量。基本状况就清楚啦。。。

网友:
小财神脑子坏掉了,居然要领好金币才能回复。你的金币有毛用啊?捐到灾区能用吗? 害我白打一段字

网友A:
用一根0.3的铜丝,绷直,靠在导轨上,看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0.3的铜丝,绷直,靠在导轨上,看间隙

用线切割的钼丝会不会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0.3的铜丝,绷直,靠在导轨上,看间隙

你的方法简单,明天试试

网友:
沙发的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