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黑丝求教各位老鸟

楼主(2013-04-23):
想问下 黑丝是有翼型好 还是没有好呢  我做的这个飞的时候 总是忽高忽低的  哪位能指教一下

楼主:
图不清 没办法  手机问题

网友:
重心與偏角問題  沒動力滑翔與有動力時重心最好調接近
沒翼型重心難調些

网友:
当然是有翼型的要好些。仔细把飞机调正,调整好重心定能爽飞。

网友:
嗯,楼上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你这黑丝  一根线就解决问题了,  回去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黑丝  一根线就解决问题了,  回去在试试

一根线  你的意思是把机翼拉个上反吗 ?

网友:
有翼型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