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 XG8 装到八轴飞行器上 启动不了

楼主(2013-04-23):
刚买了一款 JR的XG8 连到八轴上,一切都调试完毕。悟空飞控,参数都调好了,但无论怎么掰,八轴就是启动不了,
电机
不转。 我对这个
遥控器
还不太熟,不知道是不是遥控器没设置好。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楼主:
昨天出了点小问题,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呀?

网友A:
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B:
是不是开关锁定了,油门和有些开关位置不对,开不了机,报警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现在分享一下。拿着遥控器研究了几个小时,结果不是遥控器的事。前提是要把悟空飞控上的参数都调试正确,参数都正确后 新遥控器,在大疆的飞控调参软件上,把所有通道都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以后更改遥控器的 油门曲线、量程等设置,都要重新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