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的重大问题发现!!!

楼主(2013-04-23):
起飞的时候必须急推一下油门,才能顺利飞起来。油门给的慢了,直接向右栽跟头!今天下午一个小时前,在一个足球场练习飞行。带了两块电池!第一次飞行在球场的《左边球门》开始飞。校准了罗盘,上天以后悬停很稳当!
第二次飞,换了电池,在球场的《右边球门》。没有校准罗盘。直接飞,上天以后一直不停的向右飘。我的是右手油门,一个手都拉不回来,后来左手一起上,用两个手才拉回来!
我想知道,是不是在一个球场。飞两次都有校准罗盘?另外我第一次校准罗盘。感觉灯没什么变化~!!!

网友:
请问怎么校准罗盘?

网友:
真的是重大发现,校罗盘,怎么校啊,我的悟空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我没发现啊

网友A:
校准罗盘很简单啊,就是把切换GPS到手动的那开关,快速的拨动8次,一直到蓝色的灯常亮就是校准模式

网友:
学习了,不好理解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校准罗盘很简单啊,就是把切换GPS到手动的那开关,快速的拨动8次,一直到蓝色的灯常亮就是校准模式

naza校准灯是黄色常亮才对吧。。。

网友C:
WK-M 时蓝灯

NAZA-M  时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WK-M 时蓝灯

NAZA-M  时黄灯

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校准灯是黄色常亮才对吧。。。

我的是悟空。

网友D:
球门是铁的吧,远离铁磁性物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球门是铁的吧,远离铁磁性物质

按DJI的说法,校准指南针时身上连手机、钥匙都不能带。距球门太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DJI的说法,校准指南针时身上连手机、钥匙都不能带。距球门太近了吧!

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连球门是铁的都想到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是NAZA的问题,下来重新上电就好了,NAZA真的问题很多,希望DJI方面能早点解决!

网友:
就是NAZA的通病,我的也一样,下来重新上电后就好了

网友F:
naza飞控无论是在飞行前还是在换电池后都要校准GPS、把切换飞行模状态的调为GPS模式和手动模式(如果是三档开关就不用)
然后快速的来回拨动切换模式的摇杆8次左右黄灯常亮、
这时水平转动一周、然后绿灯亮、再垂直转动一周校准就完毕了、
然后再把手动模式调为姿态模式即可飞行。
切记换电池后还要校准、要不起飞后就会侧翻(我试过了)
电池电压低于3.8V左右的时候也会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za飞控无论是在飞行前还是在换电池后都要校准GPS、把切换飞行模状态的调为GPS模式和手动模式(如果是三档 ...

这个必须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naza飞控无论是在飞行前还是在换电池后都要校准GPS、把切换飞行模状态的调为GPS模式和手动模式(如果是三档 ...

不會吧!naza每次換电起飛也要較gps????我的較了一次之後每次飛都没大問題,假行僧快出來解釋是否每次飛也要較gps!!!!

网友:
這也太麻煩了,我乾脆都用姿態飛就好~早知道就不買GP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會吧!naza每次換电起飛也要較gps????我的較了一次之後每次飛都没大問題,假行僧快出來解釋是否每次 ...

我的就是每次都校准

网友:
,假行僧快出來解釋是否每次飛也要較gps!!!!

网友H:
在同一地方飞是不需要每次都校准的。

只有更换场地的时候需要重现校准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naza飞控无论是在飞行前还是在换电池后都要校准GPS、把切换飞行模状态的调为GPS模式和手动模式(如果是三档 ...

累不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在同一地方飞是不需要每次都校准的。

只有更换场地的时候需要重现校准一下。

那为什么我换电池后就乱飞了呢、校准后正常、电压在3.8V左右的时候就会突然侧翻、请解释、很想知道
在电脑上设置好的不是电压低就闪烁、但是我的是在闪烁后就侧翻了、没有下降的迹象、回去量了一下电压单个3.8V左右、还没有达到设定的下降值 啊、怎么就侧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累不累?

累也要做、要不损失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累也要做、要不损失大了

基本上是过很长一段时间,想起来才做一次矫正。 或者开车离开很远的地方才做一次。
根本没必要天天做,次次做! 如果真要这样,NAZA为何不设计成每次开机自动进入矫正程序?
更没聽其他飞控有这种说法,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基本上是过很长一段时间,想起来才做一次矫正。 或者开车离开很远的地方才做一次。
根本没必要天天做,次 ...

但是我的不校准就乱飞、起飞就侧翻、GPS模式很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我的不校准就乱飞、起飞就侧翻、GPS模式很难控制

调参,屏蔽,实在有问题返厂了。

网友:
每次都要校準~那還玩個屁阿!我買來只校準三次 第一次是新裝機、第二次是飛行途中會偏向、第三次是炸機後重裝、至今還未出現問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为什么我换电池后就乱飞了呢、校准后正常、电压在3.8V左右的时候就会突然侧翻、请解释、很想知道
在电 ...

通电后会重新搜星,你可以放地上稍等一下试试。

关于你的翻机问题,请把你的QQ号码PM给我,我会加你,做进一步了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但是我的不校准就乱飞、起飞就侧翻、GPS模式很难控制

你那个情况我的也是,就算你校正N次也是那样。你看看 这贴就明白了
Naza调试稳定飞行视频~附调试小细节,希望为因naza在烦恼的模友提供帮助,来源于shen4157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那个情况我的也是,就算你校正N次也是那样。你看看 这贴就明白了
Naza调试稳定飞行视频~附调试小细节 ...

屏蔽飞控我就是在这帖子里学的、

网友K:
NAZA好像要预热的吧?

网友:
没这说法吧,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NAZA好像要预热的吧?

不是遇不遇热的问题、第一块电池我飞了很稳、第二块电池重新插上后还是亮绿灯、然后起飞乱串、再校准后没有问题了、naza我已经屏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电后会重新搜星,你可以放地上稍等一下试试。

关于你的翻机问题,请把你的QQ号码PM给我,我会加你, ...

DJI 飞控都是这样起飞的油门推慢了 直接翻,习惯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