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池 就这样费了吗?

楼主(2013-04-23):
新买了两块4S5200 25C 包括六轴 急于想试机 回来后没有充电直接上六轴了 忘记设定BB响 突然想起来
电池
拿下来一量3.65V 了 (新电池头3次最低3.7V)赶紧回来充电 用的是B6 5A (最大了)过了一会 充完了 一看电压不对呀 怎么才 16.3,充满是16.8左右 后来问卖家 说了一系列 注意事项 又说新电池必须先充电 在用 一想糟了是不是这快节出问题了 于是赶紧把另一块 也充电 冲了一会 这块竟然充到16.8 请问是电池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啊

网友A:
你猜!!!当然是你的问题!

网友B:
lz你太紧张了''''''3.65什么事也没有

网友C:
电池没问题。。。谁说新电池必须先充电。。。3。8V是保存电压。是可以用的。。其实你机载用到不低于3.2 都不会有问题的。一般会回到3.6 - 3.7 的 、、、但不能地面量3.2 啊。。那就过放了。可能重放几次就行了。。应该没事。。如果还是这样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D:
电池问题

网友E:
这个不许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