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电调烧了还是电机烧了 求各位老魔帮我辨别一下 详情请看正文

楼主(2013-04-23):
我的飞机是450    今天下午调试的时候突然电机不运转了    电机停止运转的时候没有冒烟电机线圈也没有发黑      至于电调接上电之后舵机仍可以动  但接上电机之后没有“滴滴”的声音 电机也不转   这种现象是电调坏还是电机坏?

网友A:
电调坏的可能性更大,你换个电机插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坏的可能性更大,你换个电机插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有的话就不问了

网友A:
发出声音的是电机,电机就是几组绕线而已,如果绕线没有烧掉的痕迹,应该是没有坏的。像你这情况,电调坏的几率很大,99.9%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出声音的是电机,电机就是几组绕线而已,如果绕线没有烧掉的痕迹,应该是没有坏的。像你这情况, ...

电调烧掉了舵机还可以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烧掉了舵机还可以动?

多去了解下基础的电子知识,电调一般分为三部分,bec部分专门给舵机供电,单片机+驱动部分,专门驱动mos管,剩下mos管部分。单片机或者驱动mos管的玩意儿,mos坏道,电调都可以给舵机供电!多潜水学习下

网友:
大家说的对电调可能性最大如要看电机好坏可以测试一下,把联接电调线拆下,1、可用万用表电压或电流档转动电机测试。2、测量绝缘电阻。就可以知道好坏了

网友:
也许什么都没坏,仔细检查:油门通道的插头有没有松动,接电时,遥控器油门数值是不是归零,重新设置一下电调油门行程。

电机线要先接上,然后才接电池,才会有滴滴声(这个估计不会弄错)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调把

网友:
坏电调的可能性大些,电机一般不会坏

网友:

九成是电调坏了,和楼主一样情况,只有5v输出没法控制电机,飞腾30A。换了电调就好了。楼主换新的电调吧。

网友(2013-05-25):
学习,正遇到此类似情况

网友(2013-07-22):
我现在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不再的是那里坏啦.哎!!!用万能表也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
采取代换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电调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应该是电调坏了~~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9楼说的有道理。 希望你的9楼说的情况。要不你就要出米了。

网友:
虽然9楼说的情况也有可能,但希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