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机臂加固,更新图片

楼主(2013-04-23):
准备用3mm厚的碳纤维板切割成下图形状,用环氧树脂粘接到机臂两侧立面。这样可以增加机臂强度而且美观一点!

立板加工图,板中间有开槽便于环氧树脂粘接

立板加工图,板中间有开槽便于环氧树脂粘接

全景

全景

力臂加固实图

力臂加固实图

摆放位置

摆放位置

摆放位置

摆放位置

加固件细部

加固件细部

加固件细部填胶槽

加固件细部填胶槽

力臂头端贴合图

力臂头端贴合图

力臂中段贴合图

力臂中段贴合图

力臂尾端贴合图

力臂尾端贴合图

网友A:
搞好了挂个淘宝链接,估计好多人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挂个淘宝链接,估计好多人要的

哈哈😄

楼主:
有硅胶线S800,多谢
机臂的给上个图欣赏一下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B:
这个方案我也考虑过,由于需要定制所以当时就用现成的碳杆了
黏胶要使用高强度环氧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我也考虑过,由于需要定制所以当时就用现成的碳杆了
黏胶要使用高强度环氧胶

板中开了一条容纳胶的槽,有什么好的胶推荐给我。
准备用铸造堵沙眼用的环氧树脂胶

网友C:
这条根本粘不上,2MM的我都试过了,3MM板的臂根处的那个折角LZ确定自己能弯过来??就是你图上标注55-7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条根本粘不上,2MM的我都试过了,3MM板的臂根处的那个折角LZ确定自己能弯过来??就是你图上标注 ...

长度没有到头,只到了机臂锁紧空的中心点,所以就不会有硬弯。

网友D:
没用,S800的机臂就抗扭性差,你这么整起的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S800的机臂就抗扭性差,你这么整起的作用不大。

讲讲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讲讲为什么?

你先弄吧,等你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出来,只会发现震动有些许改善,完全达不到你想像的效果。要想完全改善S800机臂的疲软,只有像国外搞的那样,全裹碳布,那个手工可了得,不知道做废多少个机臂才做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弄吧,等你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出来,只会发现震动有些许改善,完全达不到你想像的效果。要想完全改善 ...

乐趣吧,人生就是折腾哈哈哈!

网友:
这个法子今天试飞已经被我否定了,2mm加固两侧的刚性已经足够,但是仅限于加固端,电机座和看似很粗壮的臂根处飞行时变形明显,必须要整条臂一起加固,前几天有个贴子就是全臂加固一直延伸到中心盘,但是个人觉得蛮丑,呵呵!重新想方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