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车床高度

楼主(2013-04-24):
想焊接一个车床架子,问问主轴中心线高度是多少?

网友A:
按自己舒适度决定。。

楼主:
感觉人的适应范围很大,所以看看有无标准,是站的高度还是座的高度?

网友:
别算台面高度,应该算上机机的高度,人站着,腰弯一点点,伸手摇手轮不累就对了,有时候机器要垫高,铁屑好清理

网友B:
架子高度80-85即可,需要再高的话,砖头垫高。

网友C:
别太低,我的630,底座自己焊的60公分,玩得腰疼

网友D:
618A的台面高度是85厘米,

楼主:
我先给210做一个,然后再说618的,因为618目前是在书柜里面当展示的
现在就是想知道主轴中心高,然后去掉床的高度后做一个架子,然后做4个脚能调整高度,便于调平

网友E:
主轴中心高1米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F:
我也要焊架子,我175高,多高的架合适

网友G:
早些年国人个子还不高的时候~~清明时代,那个时候的桌子高度70cm~~沿用至今,站着干活现在理想的高度是90~~
椅子坐高50~~貌似这个没什么变化

网友H:
这问题之前见过一个坛友类似的回复,问的雕机工作台面到地面的高度,好像是到手肘关节,再略低一点点,因人而异,估计90--95公分左右

网友I:
我的是770毫米高,我觉得正好。

网友J:
一般焊架子平面高度,,都是肚脐下5----10公分

楼主:
万一腿短上身长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