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8s的两个天线的疑问

楼主(2013-04-24):
如下图,为什么天地飞8s会比天地飞8要多一个天线呢,把我搞糊涂了。。。

网友:
后面的是2.4G天线,也就是用的2.4的高频头,前面的基本上是个摆设。

网友:
装72m 的 高频头 , 用这个金属拉伸天线!

网友:
看来是个新手

网友:
上面的说的对!

网友:
金属拉杆天线可以拉出来,系一个飘带,测风向

网友:
都出天8X了。。。(⊙o⊙)…

网友:
看来是新手啊,哈哈哈。。。。。。。比我还新,我的虚荣心一下子得到了满足。

网友:
"金属拉杆天线可以拉出来,系一个飘带,测风向"

好主意!!!

网友:
金属拉杆天线可以拉出来,系一个飘带,测风向

下楼保持队形。。

网友:
一群骚货

网友:
fpv还是用72M的好,2.4G在这个场合下,还是靠边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