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悲剧鸟,菜鸟炸鸡!伺服器问题。。。。

楼主(2013-04-24):
今晚出去草地飞了一下,之前还玩的挺好的,今天感觉不对劲,起飞就自旋了,锁尾也有点不妥,当时没重视,结果炸鸡!回来检查,尾端断了,502 搞定,机壳也用502搞定了。
但是我的控制左右的伺服器(特写图),为什么以接上电池就“滋滋滋”的,很小声的响,但是遥控他又能卡兹卡兹的正常调整的声音喔。(这个伺服器我动过,因为我想调的,当时用手掰着转一圈,发现转到一半就卡住了,我一用力,听到好像滑齿的声音。我当时以为坏了,可是再去飞的时候还是可以左右调整啊)求高手解释一下小弟的疑惑,万分感谢!看来亚拓450得推迟买了,没那技术还是别玩。

补充一下,小弟的机子是美嘉欣F45 有玩玩过这款鸡鸡的大哥能否教小弟怎么调整呢?还有我的控制左右的伺服器是不是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器要是坏了怎么办啊?我不会折腾这种东西啊

网友B:
通电能动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能动就没事

可是他“滋滋滋”像,控制前后的伺服器就不会响啊。我感觉好像滑齿了,难道我大力转,把里面的齿轮弄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他“滋滋滋”像,控制前后的伺服器就不会响啊。我感觉好像滑齿了,难道我大力转,把里面的齿轮弄坏了 ...

以后上数码舵机了,没事他也会滋滋滋,你不理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上数码舵机了,没事他也会滋滋滋,你不理他就行了

哦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这个飞机刚对码(不加油门的情况下原地遥控),这个左右伺服器可以调整,之后再遥控他就没反应了,是因为他已经调平了所以不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这个飞机刚对码(不加油门的情况下原地遥控),这个左右伺服器可以调整,之后 ...

那就是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器要是坏了怎么办啊?我不会折腾这种东西啊

我也不懂

网友C:
还能飞么?能飞就别管那么多,反正只是个玩具机,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飞么?能飞就别管那么多,反正只是个玩具机,差不多就行了。

还是有一定的调节功能的,这么个玩具都玩不好,不敢上标准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