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杆自制减震起落架

楼主(2013-04-24):
用了四种碳杆 直径3mm 6mm 8mm 10mm 轮子买了四个 所以干脆前起落架用两个轮子算啦

弹簧用的是自行车上的刹车用的弹簧 买回来用钳子加工下就行了  现在在考虑怎么安装到飞机上

网友:
这起落架可以嘛

网友:
先顶一个,后问楼主,试飞后效果怎样!!呵呵!!

网友A:
你那碳管高应力处加强没有?从图上看主机轮是直接安装到碳管上!本贴曾经用碳管做支柱,联接处经过加强都不行,一个起落就玩完,白白折损好几根碳管。

网友B:
碳管肯定不行的,没弹性不适合作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碳管高应力处加强没有?从图上看主机轮是直接安装到碳管上!本贴曾经用碳管做支柱,联接处经过加强都不 ...

用的3mm碳管 里面是2mm铁丝 就是雨伞上的骨架那种 穿到6mm碳杆上 6mm碳杆穿孔周围用502涂了几层 没绕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多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管肯定不行的,没弹性不适合作起落架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泡沫机体已经有减速震功能的,象楼主那样感觉不行,很可能三个起降碳管就裂开了。

网友:
说明不清楚,想了解啊

网友:
还是看不懂!!!

网友:
碳管用来当支柱还是不错的,只是三毫米的碳管壁非常薄,经不住压力,只要裂开就玩完,因此要作起落架必须用金属管套上,并且要把管头打圆滑,尽量不要引起应力集中,

网友(2014-02-08):
强度可靠度不知道 怎么样,试用过吗

网友(2014-06-04):
这个牛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