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uper cp 裸飞大炸主板了。。。求救(呼吁初学带套飞行啊)【多图】

楼主(2013-04-24):
           由于空心杯发热严重,今天索性不带机罩裸飞,动力衰减确实降低了,可是悲剧也发生了,50米高空连续两个跟头直接栽到地上了。。。。炸鸡后主板电机插座歪曲、边上的原件(是电感吗?)脱焊翘起、舵机固定架断裂。现求各位模友们帮助确定 翘起黑色原件是否是电感?具体什么型号、参数、哪里能买到合适的替代品呢?(或者直接补焊回去就可以了)不知道聪少那的MINI CP的电感能否完美替换?求各位给予帮助啊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50米高空。。。。你的cp看起来就跟一个小绿豆那么大了吧

网友B:
看旁边有个续流的ss14啊,那个原件很可能是个mos管,首先确定是n还是p,然后找个废旧电调拆一个上去ok了,飞线上去,搞个20a的mos以后再也不怕烧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应该是个电感,找替代品比较难,看着磁体没有碎,还是自己修复省事。
要是有万用表,就量一下,通的话,焊回去估计就没事了。没有万用表,只能直接焊回去试试,不行的话,再拆下来,找个修电机的地方,量出漆包线的直径,用新的按原来圈数绕回去就成了。
仅供参考。

网友D:
SMD 貼片式電感 MINI CP REV 2.0 MB也改用這種的 規格好像是15uH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

网友D:
SMD電感不好找就找顆電阻式電感先頂著

网友E:
SCP飞50米高???450都变绿豆那么小了!~你那CP还不是一粒小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米高空。。。。你的cp看起来就跟一个小绿豆那么大了吧

我是在阳台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P飞50米高???450都变绿豆那么小了!~你那CP还不是一粒小沙啊??

13的阳台飞的。。。。直接掉一楼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旁边有个续流的ss14啊,那个原件很可能是个mos管,首先确定是n还是p,然后找个废旧电调拆一个上去ok了,飞 ...

感谢回复 这个应该是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电感,找替代品比较难,看着磁体没有碎,还是自己修复省事。
要是有万用表,就量一下,通的话,焊 ...

感谢~磁体碎了焊盘上的一点 我先测下~顺便问下这个应该和MINICP的电感替换件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D 貼片式電感 MINI CP REV 2.0 MB也改用這種的 規格好像是15uH

首先感谢~ 能否帮我确定规格啊?这个一般电子市场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D電感不好找就找顆電阻式電感先頂著

哪里有合适的替换  家里有些废电路板子 不知道什么上面有 要什么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慰!!!!!

感谢~~~我决定不返厂先  自己先修复试试

网友:
裸飞高50米,实属高人!~

网友:
电感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电感,找替代品比较难,看着磁体没有碎,还是自己修复省事。
要是有万用表,就量一下,通的话,焊 ...

  这个不太可取,当年玩GCP时候因为减震贴粘度太大粘碎过电感的磁芯,磁芯坏掉的电感发热会巨大,表现症状为通电30秒左右电杆开始烫手,可以闻到电路板上烧松香的味道,给油门电机严重无力。
  首先看看磁芯坏没坏,磁芯坏了的话果断丢了换一个吧,这玩意儿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米高空。。。。你的cp看起来就跟一个小绿豆那么大了吧

别说50了  30米都变成一颗小绿豆那么大了,50米跟火箭也差不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太可取,当年玩GCP时候因为减震贴粘度太大粘碎过电感的磁芯,磁芯坏掉的电感发热会巨大,表现症状 ...

那个磁芯看了下 是焊脚处断了。。问题是找不到更换的相同电感 能高速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磁芯看了下 是焊脚处断了。。问题是找不到更换的相同电感 能高速下具体型号吗

原来Genius CP和MiniCP原厂是15uH的,我试过用22uH的代替,正常,封装是3mm的。

网友:
经验教训啊!如无法找到电感可找一个低阻抗的电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Genius CP和MiniCP原厂是15uH的,我试过用22uH的代替,正常,封装是3mm的。

感谢~~能否私信个 淘宝地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能否私信个 淘宝地址

去淘宝找3*3mm,22uH的电感就行了,很多的,不过Genius 和 Mini上是这个规格,Super CP上没仔细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淘宝找3*3mm,22uH的电感就行了,很多的,不过Genius 和 Mini上是这个规格,Super CP上没仔细看过。

首先感谢您的帮助和回复 借用网友的图看下 我貌似没有找到外形相同的电感,这个是电感是方形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帮助和回复 借用网友的图看下 我貌似没有找到外形相同的电感,这个是电感是方形的?

外形无所谓,只要是3*3封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形无所谓,只要是3*3封装就行。

恩 谢谢 看上去原配的这种好像是 带屏蔽的电感

网友:
13楼,1层3米,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