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请高手帮我看看,难道我中大奖啦???!!

楼主(2013-04-24):
买了朗宇a2212 kv980 的电机 4个,其中一个带负载后启动颤动其他三个正常启动,认倒霉,换个店又淘了一个,可是郁闷的是换上后问题依旧,启动颤动,对调电机位置后还是该颤的依旧颤…………  郁闷啊不会两次都买到有问题的电机了吧!?????

网友A:
估计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B: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飞控的问题!

我把正常电机和颤动电机换位置(四轴),正常的还是正常,颤动的还是颤动,怎么会是飞控问题呢?而且不论把颤动电机换到什么位置上运转一会它的发热都比正常电机大的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请赐教

网友C:
换个电调试试吧 只能用替换法找毛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正常电机和颤动电机换位置(四轴),正常的还是正常,颤动的还是颤动,怎么会是飞控问题呢?而且不论 ...

可能是你的电机的漆包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调试试吧 只能用替换法找毛病了

我用我飞好小子1400的40A好盈电调试了一下,也是启动时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