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轴和Y轴平行怎么设置

楼主(2013-04-24):
你好老师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我的雕刻机是这样安装的A轴 A轴和Y轴平行 但是PM里没法做刀路啊 我想问下是需要改线吗 把Y轴的线和X轴的接线 互换吗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如果互换了 A轴的后处理文件怎么办 希望老师能帮忙

网友:
PM里我不知道,但CW里很容易调。

网友:
跟Y轴平行的旋转轴叫B轴

网友:
A轴这样摆放很正常,因为可以利用空间,所以这种摆放方法,一定要把X和Y的接线端口对调下,或者在软件里面设置改下

楼主:
那位大哥给点这方面的资料机器买一年了 还没雕刻过东西呢

楼主:
PM软件里怎么调能告诉下吗

网友:
和PM无关,你把XY电机接线对调下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这么死脑筋

楼主:
就是说PM该怎么做刀路还是怎么做 只要把线的端口对调下就行 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PM该怎么做刀路还是怎么做 只要把线的端口对调下就行 对吗

是的,如果你不习惯竖的是X轴,横的是Y轴,你可以把放置雕刻机位置转个方向,这样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