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两轴求助

楼主(2013-04-24):
全部设好了,各种动作也基本正常。就是有个问题:一上电,不管是接电池还是接usb,两个舵机就会动作很大的摆一阵子,然后会相对稳定一些,但是舵机还是会发出声音,久不久也还会大动作摆一摆,这都是机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解不解锁都是如此,而且不解锁的情况下,遥控器也能控制两个舵机。
帮我分析分析是那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A:
能把你的2轴贴图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的2轴贴图看看嘛????

你是指什么图?现在不在家。

网友B:
不解锁能控制舵机,正常,程序还不是很完美。舵机摆的问题:关遥控还摆不?检查传感器对不对,再就是换个程序版本试试,有的版本会有bug的,我就碰到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解锁能控制舵机,正常,程序还不是很完美。舵机摆的问题:关遥控还摆不?检查传感器对不对,再就是换个程 ...

谢谢!
关遥控,晚上回家试试。
怎样检查传感器?
换个程序?你是指那个程序?

楼主:
说明下:我的是克瑞斯标准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关遥控,晚上回家试试。
怎样检查传感器?

上位机界面里看传感器数据啊,看有异常不。
程序就是刷进到单片机里的软件。目前已发布的是2。2版,可能有bug哦,所以要多试几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界面里看传感器数据啊,看有异常不。
程序就是刷进到单片机里的软件。目前已发布的是2。2版,可能 ...

不开遥控舵机也抖。
是这图吗?你说的换软件版本,是说这个?

楼主:
现在只有把舵机线断掉,调参软件才正常,接上舵机,不正常,软件的数据一直乱跳。

网友B:
接上舵机,舵机老摆,usb明显供电不足了。得外接电源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舵机,舵机老摆,usb明显供电不足了。得外接电源再看看

接上外接电源也是一样。

网友B:
舵机干扰传感器了。换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干扰传感器了。换之看看

谢谢你这么热心!
你是说换舵机吗?

网友:
路过,进来瞧瞧!
不会吧!两轴舵机离飞控这么远,应该不是干扰吧,好像飞控程序问题,
我三轴也会如此,飞上去好像就不会乱摆了。

网友:
振動太太.舵機的振動傳到傳感器了.想辨法減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