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请问谁知道液晶驱动板如何烧录程序?

楼主(2013-04-24):
芯片是rtd2660,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烧录工具,板上上有VGA接口,知道的大侠指导一下,想把蓝屏取消

网友A:
有个烧录器的,VGA线一头插烧录器,一头插显示器VGA,我就有一个,但不知道支不支持你芯片,买了还没时间用,放着

网友B(2013-07-28):
要找对应的烧录器和程序,我的烧录器是通过vga给驱动板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