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H和sk-720的自动平衡功能谁稳定!

楼主(2013-04-24):
想买个SK-720自动平衡仪用在直机上,又看到大疆也有款直机的NAZA-H,还可以选GPS,有用过的大虾吗。这两款选择那好点!

网友:
云南的模友帮顶,两种都没用过,一直在用MB,觉得很稳。

网友A:
直机的NAZA-H,GPS  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NAZA-H,GPS  要好,

谢谢,请教一下,如果使用NAZA-H,那么现在上机上的GY520是不是就不需要了,直接替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一下,如果使用NAZA-H,那么现在上机上的GY520是不是就不需要了,直接替换了!

不需要GY520了

网友(2013-05-24):
sk-720有自救功能的.

网友:
sk720配gps的功能比NAZA-H强大许多,两者同样配置价格差的不少。
但是
我去年买的sk720温漂严重,基本不能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3006&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1526&extra=page%3D1

慎选

网友(2013-08-02):
为嘛不考虑华科尔的6旋翼接收机和陀螺仪一体呢?

网友(2013-10-13):
NAZA的我潜水后,带GPS只是定位功能悬停,不能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