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的可靠么?

楼主(2013-04-24):
      现在2.4G的都是PPM的信号。我以前用9XII接收用JR兼容的国产XXX牌二次变频PPM接收机,用了大概半年飞行中大概有两三次瞬间失控抖舵没引起重视,后来有次在家中调机,人就坐在餐桌旁边,JJ在餐桌上面,控在沙发上,我绝对没有动控,突然满油门启动,人当时就傻了,第一反应是用手抓大桨停住JJ,但感觉手会受伤,转头看控油门确实是在最低位置没办法只好逃命,眼看JJ跳起翻到地上狂转大概几秒后停下。受此惊吓后只敢用JR原装的PCM接收。后来一直无失控现象。想升级2.4G,但看到2.4G都是PPM信号,想请教大家2.4G的PPM有失控没有?个人感觉玩的安全也很重要哟!

网友A:
传统 操作信号-》编码-》PPM-》高频头-》PPM-》接收机-》舵机
PCM 操作信号-》编码-》PCM-》高频头-》PCM-》接收机解码-》PPM-》舵机
2.4g(非原生) 操作信号-》编码-》PPM-》高频头-》2.4g-》接收机解码-》PPM-》舵机
2.4g原生 操作信号-》编码-》I2C-》高频头-》2.4g-》接收机解码-》PPM-》舵机

2.4g接收机很少没失控保护的,只要遥控器正常,屁事没有。2.4g接收机也是单片机生成控制信号输出。如果接收机单片机死机,也是所有舵机无法识别输出信号,定在当前位置。
当年的PPM接收机,大部分都是运放生成控制信号,没有失控保护,如果有干扰信号进入运放,同样会生成相应的控制信号,就是这种乱套的情况。
后来也有部分PPM接收机,使用了单片机,有失控保护了,不过PPM大势以去。
换2.4g吧,比PCM省电,相比来说,也比PCM更安全。毕竟少了同频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 操作信号-》编码-》PPM-》高频头-》PPM-》接收机-》舵机
PCM 操作信号-》编码-》PCM-》高频头-》PCM- ...

再请教下:除开同频干扰的可能,2.4G的安全性有没有PCM的高?
还有2.4G也是PPM编码呀,只是载波频率高些使用了跳频技术罢了呀。

网友B:
PPM相当于模拟信号,接受多少指令就相应是多少
PCM相当于编码,只是告诉接收机应该动作的指令,可靠性相对高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除开同频干扰的可能,2.4G的安全性有没有PCM的高?
还有2.4G也是PPM编码呀,只是载波频率高些 ...

抛开同频干扰的可能,PCM比2.4g更安全,因为PCM的死角更少。2.4g模块外是ppm编码,到了模块内部,就是各家有各家的协议。
类似于啥DSM2,DSMX,fasst,fasstest之类的。
PPM是脉宽调制,在理想条件下,其传输的精度是无限制的。
2.4g是传输的必须是数字信号,而模拟信号转换到数字信号,怎么都会有丢失。
幸好这个丢失比接收机那个劣质运放丢掉的要少的多。2.4g接收机的精度,反而好于PPM。甚至因为有了更高的带宽,也好于PCM。
精度=采样率,高采样率需要更高的带宽来传送。

不过话说回来,接收机精度的一个体现就是当年数码舵机接上去就是吱吱叫,是因为脉冲输出的不标准。模拟舵机分辨不出来这个细微的差别,数字舵机能分辨出来,所以就一直在调整。
2.4g和pcm接收机,数码舵机就没这事儿了。

当然不排除某些山寨厂出的2.4g接收机,粗制滥造,精度不够的问题。

楼主:
楼上专业,感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M相当于模拟信号,接受多少指令就相应是多少
PCM相当于编码,只是告诉接收机应该动作的指令,可靠性相对 ...

看来 pcm 高级啊    我的事ppm 啊

网友:
PCM和PPM是控制信号(既操作信号),是两种编码方式,2.4G(既2400M)或72M,36M等是载波信号,既高频信号。高频头是发射高频信号的,他被控制信号调制后,载有操作信息发射出去。被接收机接收后还原操作信号控制相应的设备工作。打个通俗比喻,PCM和PPM就像汉语和英语,高频头就像无线话筒。具体PCM和PPM的不同,楼主可自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抛开同频干扰的可能,PCM比2.4g更安全,因为PCM的死角更少。2.4g模块外是ppm编码,到了模块内部,就是各家 ...

怎么越看越乱啊。。。。。PPM PCM 是编吧方式吧。。。2.4G是频率啊。。。
2.4G 我可以传PCM。可以传PPM ,也可以传wifi。。802.11...

PCM 比2.4G高? 2.4G wifi 802。11 比 PCM还要高啊?

我有点被弄糊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统 操作信号-》编码-》PPM-》高频头-》PPM-》接收机-》舵机
PCM 操作信号-》编码-》PCM-》高频头-》PCM- ...

这里有点不同意 应该是如下吧:
传统 操作信号-》编码-》PPM-》高频头-》PPM-》接收机-》PWM 》舵机
PCM 操作信号-》编码-》PCM-》高频头-》PCM-》接收机解码-》PWM-》舵机
2.4g(非原生) 操作信号-》编码-》PPM-》2.4G 高频头-》PPM-》接收机解码-》PWM》舵机
2.4g原生 操作信号-》编码-》(PCM)I2C-》2.4G 高频头-》PCM 》接收机解码-》PWM-》舵机

PPM 是 PWM的总和信号。涵盖了 1-8 口的所有舵机信号。。接收机 接受 PWM信号后 会分解成 8个PWM信号 给每一个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点不同意 应该是如下吧:
传统 操作信号-》编码-》PPM-》高频头-》PPM-》接收机-》PWM 》舵机[/ba ...

对,这样才是最严谨的方式。
但是楼主竟然说2.4g都是ppm,可见对于这些名词完全无概念,干脆我就不引入新的概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这样才是最严谨的方式。
但是楼主竟然说2.4g都是ppm,可见对于这些名词完全无概念,干脆我就不引入新 ...

好吧 楼主先弄明这些吧
FM AM  PAM PDM PPM PCM

32mhz 72mhz 433mhz 900mhz 1.2G 2.4G 5.8G

我给楼主找到几个图片。。好心人解释下吧。。我语文不好,,解释不清楚、

网友C:
我觉得lZ 看到这些图。有撞墙的可能。。我不是学通信的 只是学电子的。我明白怎么用。但我是解释不清了。语文太差了 就没及格过。。。呵呵。。。

网友:
都是专业人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lZ 看到这些图。有撞墙的可能。。我不是学通信的 只是学电子的。我明白怎么用。但我是解释不清了。语 ...

哈哈,咱还是光明正大换概念吧。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概念,估计楼主不撞墙都不成。

网友:
目前所有2.4g遥控和接受都是2.4g transceiver 单片机方案。transceiver虽然很复杂,但控制相对简单,只要把“数据”打到发送寄存器就行了,具体怎么发的,只有做芯片的厂家才知道,牵扯到通信上的信道、调制、码率等很多内容。这里的数据就是数字化后的ppm或pcm信号。ppm和pcm只是编码方式。可不可靠在于transceiver做得好不好以及单片机软件的抗干扰处理

网友D:
没有那么复杂

2.4g模块用的是ppm信号,那是指高频头如何从控的主板上获取遥控信号。由于是低频本地连接,是不需要考虑所谓可靠性的。再说也不是所有2.4g高频头都用的ppm信号。

我们平时说的ppm或者pcm,指的是遥控信号在空中传播的方式。pcm优于ppm,因为后者是数字信号。
2.4g系统,其遥控信号在空中传播的方式也是数字信号,而且有更先进的调制与纠错能力,所以“2.4g“优于pcm和p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么复杂

2.4g模块用的是ppm信号,那是指高频头如何从控的主板上获取遥控信号。由于是低频本地连接, ...

你说的优于 是指 2.4G 可以用到 PCM1024bit    2048bit 这样的好处在于数据传输量非常大。。以至于系统有时间纠错。。发现错误后 可以要求 发射端重新发射损坏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么复杂

2.4g模块用的是ppm信号,那是指高频头如何从控的主板上获取遥控信号。由于是低频本地连接, ...

确实。目前的常用2.4G芯片在无线传输过程中,都是数字信号。对于外置2.4G模块,由于各家控的PCM编码差异,它只能读取控输出的PPM信号,转换成PCM编码后发射,只是这种PCM编码,仍然是各家不同。

网友:
回复都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确实。目前的常用2.4G芯片在无线传输过程中,都是数字信号。对于外置2.4G模块,由于各家控的PCM编码差异, ...

用2.4G传模拟信号 就像用高速公路跑拖拉机。。。。浪费资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2.4G传模拟信号 就像用高速公路跑拖拉机。。。。浪费资源啊。。

数字只能模拟模拟信号,永远无法完全表达模拟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字只能模拟模拟信号,永远无法完全表达模拟信号。

恩 确实。。好像是的。。呵呵。我不是学通信的。还真不是非常理解。。那FM 和 AM 可以用2.4G传播么 ? 数字信号我是明白  但电磁波上的模拟信号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来说 PAM。AM 及 FM 都可以算是模拟信号么?

网友:
奥,讨论好激烈哦。现在FUTABA遥控器有PPM信号调制,也有PCM信号调制。PPM信号一个周期有21.5MS时间,最大八个通道(压缩的PPM另说),每个通道变化时1~2ms的变化。PCM当然值得是数字的了,前面说的只是说遥控器里面单片机根据摇杆等采集的数据转换成PPM或者PCM。接下来说一下高频头,futaba的高频头在早期就是用PPM信号调制成无线电发射出去的了,因为当时数字信号发展还是很落后。后来才发展用2.4G的PPM或者PCM的数字高频头。所谓的数字高频头就是在空中传输已经采用数据包发送方式,接收机接收到数据包会有CRC校验。当然在空中传输的介质-无线电还是模拟的,在高频头内部数据包经调制后转换成以2.4G频率载波发送高频脉冲,这个调制过程在射频俗称基带。基带后端加上高频的模拟电路,就可以转换成无线电波脉冲发送出去,当然2.4G里面还涉及到一些调频技术,来回避空中可能对其有干扰危险的频段。现在市场上有的2.4G高频头模块数据输入很多用PPM协议的,这个其实是为了兼容性更强,在遥控和高频头之间用PPM传输其实受干扰程度很小,因为PPM的速率频率才50hz,而且内部电平一般都3.3V以上的变化,所以一般想干扰还是挺难的,当然用PCM会更好一下,但每个厂家的PCM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PPM已经足够稳定运用了,而且兼容性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市场高频头模块都是PPM输入的原因。

楼主:
太专业有些搞不懂了,我只想知道结果,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不考虑同频干扰,只考虑本身稳定可靠的排列:  72或36的PCM,  2.4的PPM,72或36的PPM,不知道对么。

正确的话那飞大直机或油直机PCM还是放心些。

网友:
排除同频干扰,72的pcm确实比2.4g稳定。
ppm无法比较。
但是现在同频干扰太多,所以,涡喷党们还是依然选择2.4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确实。。好像是的。。呵呵。我不是学通信的。还真不是非常理解。。那FM 和 AM 可以用2.4G传播么 ? 数 ...

FM 和 AM是调制模式。
72M 36M 2.4g是无线电传输频率。AM是调幅调制。FM是调频调制,两者都可以在接收者的电路上得到不同的电压值。不同的是AM因为收到衰减的问题,放大倍率不好控制。FM则可以固定一个放大倍率,得到稳定的信号。
AM现在基本用于广播信号调制,因为调制接收简单。对频率要求也低,几百hz都可以使用AM调制。
FM基本是目前所有通讯的调制方式,因为稳定性好,但是要求必须是处于Mhz的微波波段才可以有更好的载波率。

你就简单理解为:AM很不安全。FM还好。
2.4g比他们都安全。

楼主:
感谢上面大虾的热心,对这个问题总算有清楚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有些搞不懂了,我只想知道结果,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不考虑同频干扰,只考虑本身稳定可靠的排列 ...

排除同频干扰,72的pcm确实比2.4g稳定。
ppm无法比较。
但是现在同频干扰太多,所以,涡喷党们还是依然选择2.4g。

网友:
没有“pcm”比2.4G稳定的说法。

网友:
PPM编码的2.4G的抗干扰性好于PCM编码的FM发射机,只是2.4G是微波。只能直线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