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球形飞行器怎么克服自旋???

楼主(2013-04-24):
反扭力太大了

网友:
一般是共轴双桨的吧?

网友:
靠舵那玩意吧

网友:
要么共轴,要么翼面偏转

网友A:
lc6211668兄:

没图,估计你这个是平价的共轴双桨球型飞行器玩具。
如果是陀螺仪坏了,新手不宜花钱加折腾去修理。

建议检修:
(1)  打滑了,旋紧共轴上固定双桨和大齿的螺丝顶米。
(2)  电机铜齿或大齿磨损扫齿了。
(3)  铜齿或大齿缠上了毛发丝线。
(4)  其中一只有刷电机老化乏力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6211668兄:

没图,估计你这个是平价的共轴双桨球型飞行器玩具。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