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今日SCP倒飞悬停,秒炸,主浆角度诡异,无法起飞,求救。

楼主(2013-04-24):
本人刚刚入摸不敢妄动,求救。

网友A:
那么大的负螺距·····3D开关忘记关了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大齿向下脱出,主轴上的限位圈向上移了?!

网友C:
哪炸了,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负螺距·····3D开关忘记关了吧······

已经修复,刚开始是开了3D后来关了还是这样。用控调整零螺距,已经正常,能正常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炸了,我看不懂

请教了别人,0螺距出错,已经用控调整,已经修复

楼主:
谢谢各位,0螺距出错,已经用控调整。已经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0螺距出错,已经用控调整。已经正常

你的CP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哦,我说呢,,炸鸡怎么都没一个炸鸡的相,,,,原来是修复好了,,继续努力,继续炸

网友:
还不知道螺距问题 就敢翻了~
比我强 一直不敢翻

网友:
螺距问题,调调就会了。开控,飞机插电,飞机放水平,熄火,油门放中间,断电,调平十字盘(单个拉杆),调整大桨与地面平行(三个拉杆同升同降,大桨全部朝尾巴方向折叠)

网友:
应该是大齿向下脱出或者主轴限位环上移了。炸鸡不可能引起控里的螺距参数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大齿向下脱出,主轴上的限位圈向上移了?!

今天下午起飞,低速时,机身狂抖,而且无法起飞,降落时候,如果快速减油,立马颤抖,然后一层一层剥了看,哥们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CP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有刷,无刷暴力,新手还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