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3-04-24):
先在这里谢谢知道的朋友和高手

我有台2#铣床要改成数控的
现在知道Z轴需要带动300KG的工作台
X轴上的工作台差不多150KG
Y轴上的工作台+X轴上的工作台=200KG
我想知道步进电机86步的  12牛米的电机是否那带的动300KG的工作台做垂直运动
电机直接连接在丝杆上的
滚珠丝杆是3205或者3210 (大家帮我看看螺距是5mm的好还是10mm的好)(有人说   螺距大了,力变小了   这个有没有可能如果86的不行那要多大的
如果可以把计算公式也给贴出来把

我按网上的算
丝杠轴端最大的负载转矩T=(Fmax S)/(2πη1)
η1为丝杠传动效率,此处取η1=0.9
T=300*9.8x5/(2*3.14*0.9)=2600N.mm=2.6Nm(这个是螺距为5mm
T=300*9.8x10/(2*3.14*0.9)=5200N.mm=5.2Nm(这个是螺距为10mm)
不知道这个算法对不对

网友:
应该用130步进电机

网友:
扭矩在15左右应该能行

楼主:
这个没有考虑   感谢提醒  不过我加工的是小件的  打孔的话大概在12毫米

网友:
铣床的Z轴运作非常慢,,步进显然可以减少几倍来运作,,力矩也就大了几倍。。0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给个参考也行阿

网友:
Z轴要平衡重力的吧?

网友:
还得考虑电机的转动惯量,选5mm的好,一般铣床好像加同步轮的

网友:
Z轴采用86步进带双齿轮减速器,扭矩会在25--50NM左右。Z轴由于有很高的自重量,减速器的回差只有4秒左右,远远低于你的梯形丝杆。假如要三轴联动的。那么这个工程量。。。。。比造一台可能都贵。

网友:
2#铣床的工作台有那么重的吗?那3#的不是更重了?

楼主z轴是不是还是伞齿来传动?那滚珠丝杠还有意义吗?有没考虑过改手摇柄那里?

网友:
我这和你图片中机床差不多的铣床已经改成数控了 用130步进电机 长度150mm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只要是X轴的工作台比较重   有180公斤左右的重量  YZ比较轻大概加起来有100公斤左右   14楼的方案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就是行程才170左右啊  这个行程短了点

网友:
130步进   20NM以上   加装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