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Pro机架能否装下零度X4飞控?

楼主(2013-04-24):
定了X650 Pro机架,但是有个问题犹豫不决,就是想上个好点的飞控,目前看上的是零度X4,不过X4的体积比较大,而X650机架放飞控的地方是个凹槽,看图片觉得放零度X4有点勉强,请问有没有人实际试过到底能不能放下呢?

网友A:
我零度X4放上XA650 V没问题,因为电调都放到电机座旁边,所以中心空位很多,放X4卓卓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零度X4放上XA650 V没问题,因为电调都放到电机座旁边,所以中心空位很多,放X4卓卓有余!!

谢谢啊,还有个问题是如果安装不是问题那么是否真的有必要上零度x4?毕竟贵了几百元,并且名气貌似没有DJI大。

网友:
DJI名气大

网友(2013-05-25):
DJI 最经炸的名气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