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舵机问题

楼主(2013-04-24):
因为刚买的舵机返厂调换。把原来的KST113舵机再换上。诡异的事出现,原本一直正常的舵机其中有一个装升降舵上死活没反应,升降舵换其他型号舵机正常。故障舵机换到副翼或螺距上又正常了,单独接到另外的接收和电调上试亦正常。

网友A:
这不是跟我的几乎一样么?《[更新视频]装机中遇到的诡异问题,请各位来会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跟我的几乎一样么?《[更新视频]装机中遇到的诡异问题,请各位来会诊》

哈哈,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这说明kst的舵机检测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兼容性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kst的舵机检测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兼容性差

网友:
我最近还遇到过参加深圳航模展的一个自吹四轴电调世界最好的。。。。他们的电调居然无法识别福特吧油门信号。。。。

网友:
够无奈   只能喊一句 卧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最后怎么解决的

无解,只好重新买了一颗。这颗有问题的,或者说兼容性差的留着做有副翼450的锁尾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kst的舵机检测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兼容性差

我觉得应该是品控问题,否则不会有的兼容有的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品控问题,否则不会有的兼容有的不兼容

不晓得。。。。据称futaba是3.3v输出信号,jr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