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着玩,搞了个电机散热铜片玩。。。

楼主(2013-04-24):
昨晚飞,悲剧鸟,貌似舵机出问题了。。。配件购买中。今天再去飞,370电机发热真惊人啊,所以自己想搞个铜片散热。结果正好有排插坏了的,直接拿出里面的铜片想做个包裹电机的铜片,但是不好弯,所以直接做成了贴片。对称着焊了上去,再螺丝锁死。见笑了,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我觉得虽然是电机和铜片接触触不多,但是实际测试,让灰机一直转几分钟,感觉温度还是有下降的。。。心理作用?

听了大家的意见,我将散热片弯了一下,尽量增大接触面积。效果还没有测试(充电中。。。)这个铜片很薄的,应该不会增大多少重量,而且370的电机对于我来说威力已经好大了,下午去球场,一下子就飞得好远,差点飞出球场了。。。好害怕。。。

网友A:
一定不是心理作用,紫铜的传热性能的确很优秀,如果面积能大点效果会更好。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散热面积还是太小。

网友B: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  看图片 铜片和电机根本就不能很好接触 何况铜皮还那么薄 那么小

网友:
这个散热效果可能还不如由此增加重量产生的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不是心理作用,紫铜的传热性能的确很优秀,如果面积能大点效果会更好。

谢谢大哥指导啊,我也改进了接触面积,今晚再试试效果!

网友:
坐等改良,推广。

网友:
个人感觉没多大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  看图片 铜片和电机根本就不能很好接触 何况铜皮还那么薄 那么小

有时间和机会你可以找一片紫铜片(记住一定要紫铜,而不是表面镀了层紫铜的铁片),用手抓住一端用打火机烧另一端,极短的时间你的手就会烫的无法忍受,然后找根长度差不多的铁丝做同样的尝试,你会发现烫手时间会长一到两倍。在不通风的情况下散热效果还不太明显,但是在旋翼的高速送风情况下,别小看那一点点铜片,散热效果会强几倍以上。由于安装位置的局限性笔记本cpu是无法直接用风扇散热的,而几乎全都是用扁紫铜管将热量传导到适合安装散热风扇的位置再做风冷降温的,有些传热紫铜管的长度能到10cm以上,这就是充分利用了紫铜优秀的导热性能而发明的经典产物。还要注意的是:楼主将紫铜片直接焊接在了电机壳上,而不是随便的卡在电机上装样子的。对待任何动了大脑才想到的点子不要轻易怀疑甚至否定。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觉得有点道理就微笑一下,不能苟同权当我放屁,撇撇嘴冷笑一下,千万不用上板砖拍哈,先谢谢了!

网友:
F45直接由成品散热片,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指导啊,我也改进了接触面积,今晚再试试效果!

不管效果如何,想到了并去做了就是成功的表现。不去做甚至不去想,那一辈子的模型经历最多只能是个照猫画虎的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和机会你可以找一片紫铜片(记住一定要紫铜,而不是表面镀了层紫铜的铁片),用手抓住一端用打火机 ...

有时间和机会你可以找一片紫铜片(记住一定要紫铜,而不是表面镀了层紫铜的铁片),用手抓住一端用打火机烧另一端,极短的时间你的手就会烫的无法忍受,然后找根长度差不多的铁丝做同样的尝试,你会发现烫手时间会长一到两倍。在不通风的情况下散热效果还不太明显,但是在旋翼的高速送风情况下,别小看那一点点铜片,散热效果会强几倍以上。由于安装位置的局限性笔记本cpu是无法直接用风扇散热的,而几乎全都是用扁紫铜管将热量传导到适合安装散热风扇的位置再做风冷降温的,有些传热紫铜管的长度能到10cm以上,这就是充分利用了紫铜优秀的导热性能而发明的经典产物。还要注意的是:楼主将紫铜片直接焊接在了电机壳上,而不是随便的卡在电机上装样子的。对待任何动了大脑才想到的点子不要轻易怀疑甚至否定。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觉得有点道理就微笑一下,不能苟同权当我放屁,撇撇嘴冷笑一下,千万不用上板砖拍哈,先谢谢了!

我用过的散热片 可能比你体重要重N倍  至于你说这个紫铜和铁丝 我想我并没有否认紫铜散热不及铁

再说这个实验何必做 看看铜和铁的导热系数就知道了 另外 热管的导热和紫铜的导热是两回事 自然你不能拿一根热管去和一片紫铜片去做对比

关于你的注意 我想说的是 如果这个电机是合格的产品 加紫铜片这个行为 有点像画蛇添足  温度高不高 可不可以接受 这个在产品研发的时候 早已测试改良 更不会是你用手摸一摸 就觉得要加散热片那么简单了

我跟你的意见是相反的  任何想到的点子都要去怀疑 并且经得起怀疑 这样才能证明你的想法不是臆想 而是实际可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和机会你可以找一片紫铜片(记住一定要紫铜,而不是表面镀了层紫铜的铁片),用手抓住一端用打火机 ...

热管不光是一根铜管这么简单的,里面有冷媒和循环系统的,在电机上加那么一点铜片,有多大的热容量啊?还不如一小风扇对着吹效果明显,或设计一个导风罩利用大桨的气流降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和机会你可以找一片紫铜片(记住一定要紫铜,而不是表面镀了层紫铜的铁片),用手抓住一端用打火机 ...

国内(包括台湾)没几个人会给你做测试的。
一年出一款新机器,谁做的测试?消费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热管不光是一根铜管这么简单的,里面有冷媒和循环系统的,在电机上加那么一点铜片,有多大的热容量啊?还 ...

循环系统里还该有压缩机才算完美吧?大桨的风水便漏点进头罩里,风速就不小了,不用装小风扇那么麻烦。别看铜片小,再小那也比没有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和机会你可以找一片紫铜片(记住一定要紫铜,而不是表面镀了层紫铜的铁片),用手抓住一端用打火机 ...

我都说了,不能苟同的当我放屁就行了,结果还是劳你大驾浪费时间打那么多字来说服我,实在过意不去。在此我郑重的对你表示歉意,同时对你使用过N倍于我体重的散热片表示敬意!那些需要安装它们才能充分散热的设备设计、制造者太脑残了,现成的产品还额外的散哪门子热啊?出厂前就该测试好的嘛!咱的玩具电机都经过严格的测试和验证才能装出厂呢。我认为:有益的是多一点不多,无益的才少一点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循环系统里还该有压缩机才算完美吧?大桨的风水便漏点进头罩里,风速就不小了,不用装小风扇那么 ...

工作原理(转):
    热管沿纵向分成蒸发段和冷凝段,根据需要也可在中间加一绝热段。热管的横断面由管壳、管芯及蒸气腔组成。抽尽管内空气并注入一定量的工质,再将管壳密封。管芯为多孔毛细结构,孔道内充满液态工质。蒸气腔内容纳工质的饱和蒸气。工作时,外部热量自蒸发段传入,使蒸发段管芯内的工质吸热蒸发变成蒸气而流向冷凝段,并在冷凝段管芯表面凝结,释放出气化潜热,传出管外。在冷凝段凝结下来的液体工质,因管芯内的毛细压差重新流回蒸发段。如此继续循环,不断将热量自热管的一端传到另一端。热管利用蒸发-凝结过程传递热量,两端温差很小,所以热管具有非常高的有效热导,它的传热能力相当于同等截面铜棒的数百倍。

网友:
果断改无刷

网友D:
没增加散热表面积。没增加 接触的面积 等于增加了重量但没用。你要散热 需要用个套。套住电机 而且套的间隙中填充导热硅胶。然后套外面尽量设计成增加面积的设计。比如全是细片散热片等。否则是没效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工作原理(转):
    热管沿纵向分成蒸发段和冷凝段,根据需要也可在中间加一绝热段。热管的横断面由管 ...

太专业了,谢谢你转发,受用不尽。请仔细看看楼主在目前仅有的条件下做的散热片到底有没有散热作用?请如实回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增加散热表面积。没增加 接触的面积 等于增加了重量但没用。你要散热 需要用个套。套住电机 而且套的间隙 ...

没增加散热表面积?铜片的面积不算散热面积?没增加 接触的面积?把铜片和电机铁壳焊在一起不算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增加散热表面积?铜片的面积不算散热面积?没增加 接触的面积?把铜片和电机铁壳焊在一起不算增 ...

照片上铜皮接触了多少电机面积 热怎么传导出去? 你这个是民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太专业了,谢谢你转发,受用不尽。请仔细看看楼主在目前仅有的条件下做的散热片到底有没有散热作 ...

告诉你 看图片是没有效果的 或者说是非常小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说了,不能苟同的当我放屁就行了,结果还是劳你大驾浪费时间打那么多字来说服我,实在过意不 ...
1.
我用过的散热片 可能比你体重要重N倍
同时对你使用过N倍于我体重的散热片

建议你先搞懂这两句话的区别 再放.

2.
那些需要安装它们才能充分散热的设备设计

有没有觉得你这句话很矛盾 你觉得你的紫铜片也是别人设计的一部分?也是别人需要安装它的? 你凭什么认为别人电机没有充分散热?

其它的不多说了  认为自己对的人 从来不觉得自己会错 自然也就少不了 //不能苟同的当我放屁就行了// 这种毫无意义的话.

网友:
这机设计好奇怪,4通的? 这种机每飞一个电休息几分钟就行了,做散热没必要吧?再说这么两片铜片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有刷电机最多4~50起落电刷应该也磨差不多了

网友:
闹着玩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我用过的散热片 可能比你体重要重N倍
同时对你使用过N倍于我体重的散热片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可第一点里的两句话没有太大的含义差别吧?第二点里的话矛盾与否你说了也不算数啊。
问:你觉得你的紫铜片也是别人设计的一部分?
答:我没有这样认为过,而只是赞同了搂主的创意而已。
问:也是别人需要安装它的?
答:的确需要,不然搂主不会去安装它。
问:你凭什么认为别人电机没有充分散热?
答:那你又凭什么认为别人电机就充分散热了?许多设备既然充分散热了,为什么还需要劳民伤财的另外加装散热片,这又是为了什么捏?我来告诉你:因为理想的设计和严酷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认为自己对的人 从来不觉得自己会错”这句话用在你身上简直就是量体裁衣啊。当然了,我的确也是存在这个毛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 看图片是没有效果的 或者说是非常小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谢谢你诚实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可第一点里的两句话没有太大的含义差别吧?第二点里的话矛盾与否你说了也不算 ...

我用过的散热片 可能比你体重要重N倍
同时对你使用过N倍于我体重的散热片
前者指总重量 后者指单个重量
既然没有文化 先学习学习再回来看看
问:你觉得你的紫铜片也是别人设计的一部分?
答:我没有这样认为过,而只是赞同了搂主的创意而已。

问:也是别人需要安装它的?
答:的确需要,不然搂主不会去安装它。

这里的别人 是指电机厂家 而不是撸主的画蛇添足以及你的臆想

问:你凭什么认为别人电机没有充分散热?
答:许多设备既然充分散热了,为什么还需要劳民伤财的另外加装散热片,这又是为了什么捏?

唉 又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话  既然充分散热了 当然没有必要外加散热器 比如这里的撸主  但如果这个散热器本来就是别人设计的一部分 你不装 还叫充分散热吗?

发现跟这种人沟通真是困难  你还是自己玩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散热片 可能比你体重要重N倍
同时对你使用过N倍于我体重的散热片
前者 ...

没有文化真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文化真可怕。

噗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