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接法问题

楼主(2013-04-24):
能不能给OSD接动力电,主控单独供电?这样既知道了动力电电压,主控又能得到单独供电。

网友:
OSD的电压读数是通过canbus从主控电源模块来的,这么接,显然得到的是主控的电压而不是动力电压

网友A:
楼主 我帮你试了。S800用6S接,OSD用3S接,图传显示6S电压 25.**V. 但我拔掉6S之后, 图传显示的电压变成3S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帮你试了。S800用6S接,OSD用3S接,图传显示6S电压 25.**V. 但我拔掉6S之后, 图传显示的电压变成 ...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帮你试了。S800用6S接,OSD用3S接,图传显示6S电压 25.**V. 但我拔掉6S之后, 图传显示的电压变成 ...

楼猪是想iOSD接动力电(6S),WKM独立供电(估计是3S),这样能不能正确识别到动力电压。

网友:
IOSD 不耗电哈。 接到一起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