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干活

楼主(2013-04-24):
同事帮接个活50套100件面板开孔,接不接咧?收费多少合适

网友:
接,上图,报价

网友:
要计算工期,做一个和100个不一样,到期不交货要出麻烦,

楼主:
才回家,请大家长长眼,收多少合适,这个雕刻出来15分钟,

80x45mm

80x4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
20元\ 个

正解,不是这个价,对不起咱的雕

网友:
批量的话20也可以,我以前做单件或者2件的,一套50,两套80

网友:
帮顶
toly 你那雕刻机太骄,你有那活,我20元给你做,但最少100件已上

网友:
8小时要算300.00。一小时就是40.00。一件就是10.00  加开票等杂费。15.00合理

楼主:
恩,开一套50块,,51做起,赚钱搞新雕,嘎嘎,就这价了,要不对不起自己的劳动哈

网友:
看那个还挺精致的,螺丝口倒角怎么做的?

网友:
螺丝的倒角问题不大,那两个被咬了一口的园孔能用雕做出来吗?

网友:
两个被咬了一口的园孔估计是装插座用的,雕过一点就行,反正插座能盖住。螺丝口倒角多做几圈不同大小的刀路就行,看上去上一圈一圈的,反正上了螺丝也看不到。

楼主:

这个就是小雕雕刻的样件,对方满意了才下的单,半圆好雕的,有r1的圆弧过度,我我用的两毫米小刀,那个缝的尺寸是2.2,很小的面板

楼主:

沉孔是面板已经有的,阳级氧化层都还在咧,大家有什么办法快速装夹没?胶水法趕脚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沉孔是面板已经有的,阳级氧化层都还在咧,大家有什么办法快速装夹没?胶水法趕脚太慢了

可以做专门的夹具了,可以铣两块木头夹住,边角用螺丝或者压板固定,零点都不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