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新双推,把玩中。。

楼主(2013-04-24):
我最关心的拨叉针,2个位置都有轴承了。
粗壮的铜套,也是2个轴承
尾桨夹的设计很新颖。
粗看加工精度不错,手上把玩很顺

wing的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个,感觉这次拿在手上的尾推
其结构复杂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可能有人说太复杂不是好事,但是一分为二看待,如果用这么复杂的
构造可以获得一种好性能,未尝不可。也是一种探索吧
向设计者致敬!

网友:
看起来比较舒服   性能有待测试

网友:
这种结构的尾推容易产生虚位,wing双推5年前就用过, 发现容易出现虚位。

网友:
还是单推最耐炸。。。

网友:
太复杂 维护成本和出故障的几率会高

网友:
看着挺心动的

网友:
外形好科幻~

网友:
别的不说,看着好重。450的尾巴本来就重,却还要重上加重。

网友:
450单推是首选。

网友:
带轴承!肯定很爽~价格绝对也很爽

网友:
越复杂,可靠度越低。。。。

网友:
这个虚伪大多来自铜套,拧紧上点胶水就好。
结构上来讲,确实比那种 上下两个一起推的所谓双推要好。

网友:
wing还存在?

网友:
新手还没弄清什么是但推双推。。。

网友:
看起来不和其他尾波兼容  必须全套换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双推是什么原理

网友:
哪有卖的?

网友:
450搞双推就是脱裤子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阳台兄什么时候上一个

网友:
单腿即可  双腿麻烦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019446538&

这东西淘宝就一家卖,还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还行啦,不算贵。。。wing没倒闭之前,一架空机也卖接近2000的。不过既然都倒闭了,单买尾巴还要差点300,也是够黑人的。不过。。。论坛上从来不缺小白。

网友:
我要借用他家店铺里的图片的思路自己弄个550用的倾斜盘。。。。。他的设计思路挺好的,真的

网友:
曾经有过一代的,一直有虚位

网友:
结构太复杂不是好事

网友:
刚入了winrc的450t,皮传双推L臂离尾管太近。C:\Users\guocb.SIFCHINA\Pictures\450皮传双推.jpg

网友:
两种双推的比较,维鹰结构复杂些、零件多些,好像加工难度低些。亚拓结构简单些、零件数量少些,好像加工难度大些。维鹰的可购必要零件,改造既有尾巴成本低些。亚拓的只能购买组件,改造成本高。维鹰的半月环是个亮点,在将摆臂的圆弧运动转变为直线运动时更为直接,不容易卡阻。亚拓的是轴传配套,维鹰这个是皮带版本。
感觉调好了使用效果应当差不多。手上有2个亚拓的,其中总一个稍加改造用在皮带机上,总觉得虚位稍大。哪天空了也弄个皮带的维鹰尾巴把玩把玩。

网友(2013-06-01):
买了,比较了,很重,零件特殊,尾轴较长,桨夹拉杆特殊规格,通用性差、易损。
打不过亚拓。

网友:
工艺很到位

网友:
尾桨夹真科幻

网友:
正在考虑换

网友:
容易出现虚位。

网友B:
能打听一下价格几何吗?

网友C:
好坏用用就知道!玩家用时间证明,商家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