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还可以修吗?

楼主(2013-04-24):
如上图的这个工件,长158,宽95,厚60,单位mm。
材料是铝。
在淘宝上找一个机械加工的做的,单件。其他尺寸都符合,就是箭头所指的这两个内螺丝孔不对(其对面还有一个)。
这两个孔是1寸管螺纹,深20mm。但是那家说他的机床不能加工这个规格的内螺纹,是用一寸螺纹的管件拧进去搞出来的螺纹。结果牙都缺损,更要命的是螺纹是斜的,和端面不垂直。第一次做出来是这样,还退回去重新弄过一遍,还是这样的。只好放弃,退款。
如果就这么扔掉,有点可惜。不知道还能否修复这两个螺纹。先要把这两个孔填起来,再重新做螺纹。如果比重做还麻烦,就算了,还是再找人重做吧。
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不好意思,电脑上没有照片,工件也不在手边,没有实物图片。

网友A:
铝的啊。。。。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扩孔下套了。。。

1寸管螺纹有丝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的啊。。。。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扩孔下套了。。。

谢谢你提供的方法。
不知道一寸的丝锥一般的加工厂有没有。
我查淘bao,都没有几家卖啊,而且好贵。

网友:
是 1 吋 哦 。手用的很便宜,但手攻容易歪。孔可以铝焊补一圈,不难的。再镗孔,再攻丝。 正规攻大牙的机器像一台冲床大小,不多见的。

网友:
扩孔,加转接头?

网友:
可以改大点,加个补芯

网友:
垃圾厂家,垃圾工人,这么简单的东西,一寸管丝锥比较专业的工具店都有卖的

如果可以的话加大内孔螺纹,上个接头外牙连接工件,内牙1寸外接

网友:
搞大点螺纹,用补心或钢丝螺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电脑上没有照片,工件也不在手边,没有实物图片。

用车床四爪扩孔,找个坏1寸内丝球阀车过盈外圆,加温镶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简、美、省。

楼主:
谢过各位的建议。

网友:
学习了。我也想扩孔。套球阀是个好主意。管螺纹和英制丝锥什么的多找找工具店都有。不过可能他们也是帮你找的。每次我买都告诉我。定制的。所以卖贵点。

网友:
也学习了。好人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