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改铣时 B16如何固定铣刀

楼主(2013-04-24):
请教钻改铣时,原钻床上的B16如何固定铣刀。先多谢
这个B16的头可以取下来吗? 如何取?

网友:
B16只能装钻夹头啊。

你这个B16和主轴杆一体的怎么取下来呀?

网友:
不用多想了,当钻头夹紧,小心使用,不然刀要废

网友A:
用B16-ER20的铣夹柄

网友:
钻夹头,换好的,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16-ER20的铣夹柄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防止夹头掉落下来吧?

台转改洗机,最怕就是夹头掉下来

是不能

网友(2019-02-16):
车直攻丝,上带螺纹的钻夹头,或直接焊住。

网友:
改带螺纹的钻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