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牙铜套,失败的设计,危险的伏笔!

楼主(2013-04-24):
         刚刚又看到一例因为尾推铜套断裂炸鸡的450,还是双推的!  很多模友一致的指向了质量问题,但据我经验判断,是尾推筒套的反牙设计造成的,属于设计失败并非质量问题!

         请看图:

          由于八抓是逆时针旋转的,而铜套受到摩擦力的作用也有一个顺时针的力在上面, 这两个力用在正牙铜套上面它们是等于是把纹牙相互挤压的!  如果铜套设计成反牙的呢? 情况就很危险了!当然,当初反牙这种设计是为了更安全防止八抓松脱,但却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看图就知道,反牙铜套受到的力正好是把纹牙分开的,大家要知道,铜套壁本来就不厚的,开牙了以后就更薄了,这样在高速旋转的作用下很容易就把铜套扭裂,在强大的尾舵机的拉扯下无情的断成两节!
          而正牙的铜套就安全多了!!!大家要是还不能理解就去找一个弹簧,你顺着纹理扭一下和逆着纹理扭一下就会明白的了!!好像台湾某个著名的牌子的尾铜套就是反牙的,呵呵....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吧!!

网友A:
和风扇扇叶帽盖一样 反牙是越来越紧 是不会松脱的  至于为何会断 应该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技术分析贴~~~一定要顶滴

网友B:
他是和尾轴 一起转的。。。。   相对于尾轴而言是静止的

网友C:
尾轴带动尾桨夹,尾桨夹带动八爪,就是说八爪和尾轴是同一方向同速度,铜套在这中间怎么就被扭了?
由于是铰联和八爪的惯性,八爪和尾轴在加速是会相对小位移,但八爪和铜套之间不是有轴承吗?
我想错了?

网友:
不懂直升机  但还是要帮你顶

网友D:
好像。。。
尾轴也是同步旋转的
转速差只会在起停或转速急剧变化时由虚位带来一瞬间
正常运行中是没有转速差的
个人感觉,尾滑套断裂这种严重问题应该首先考虑材料厚度和做工,而正反牙只是次要原因

相比而言,正牙的脱落风险更甚于反牙断裂风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和尾轴 一起转的。。。。   相对于尾轴而言是静止的

你真快,不过你打的字比我少

网友:
看不清楚你想说什么,我觉得你把力分析反了吧。。。。反牙会不行,一般是振动太大了,其实只要尾推的两颗轴承够滑,什么牙都不会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风扇扇叶帽盖一样 反牙是越来越紧 是不会松脱的  至于为何会断 应该是材料的问题

人家可是名厂,怎么会用料有问题,问题就是因为越来越紧,反牙开牙后只有薄薄的铜套壁承受着强大的扭力,加上八抓的拉力才导致的!而正牙的纹牙可以和铜套壁一起承受八抓的挤压力,注意是挤压而不是拉,两者又巨大的区别,所以,反牙才是铜套断裂的罪魁祸首!

网友E:
铜套只有轴向拉伸的力,没有旋转扭动的力吧

网友F:
在轴承顺滑的情况下  是不不存在正反牙区别的 因为他们没有发生相互运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和尾轴 一起转的。。。。   相对于尾轴而言是静止的

当初铜套反牙的设计人员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不是理论,事实上铜套旋转受到的摩擦阻力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假如真的很同步,为什么正牙的铜套不上螺丝胶八抓就会松脱了呢?假如真的同步干嘛还要用反牙呢?这明显很矛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轴带动尾桨夹,尾桨夹带动八爪,就是说八爪和尾轴是同一方向同速度,铜套在这中间怎么就被扭了? ...

当初铜套反牙的设计人员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不是理论,事实上铜套旋转受到的摩擦阻力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假如真的很同步,为什么正牙的铜套不上螺丝胶八抓就会松脱了呢?假如真的同步干嘛还要用反牙呢?这明显很矛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轴承顺滑的情况下  是不不存在正反牙区别的 因为他们没有发生相互运动啊

理论道理一堆一堆,有没有考虑过飞机用过一段时间,高速旋转尾推轴承及易受损,那时候尾铜套的摩擦阻力不是你想像到的!

网友:
跟反牙无关,tg也是反牙的,没听过断掉。应该是太薄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套只有轴向拉伸的力,没有旋转扭动的力吧

当然有了,尾推轴承在高速旋转下即使质量在好还是有一定的阻力的,而且高速旋转下很容易受损的,日与聚增的摩擦阻力会越来越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初铜套反牙的设计人员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不是理论,事实上铜套旋转受到的摩擦阻力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

那请你说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如此复杂,哪怕是想入非非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
尾轴也是同步旋转的
转速差只会在起停或转速急剧变化时由虚位带来一瞬间

三百多个起落  五六次炸鸡  也没见我飞越的铜套掉出来、、、

网友G:
LZ这个是已经深入到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的计算了吧,理论上来说抗压强度一般比抗拉强度要大吧。
力学学得不好,如果有错误请LZ指出。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请你说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如此复杂,哪怕是想入非非也行

   我的3800KV的电机,即使换上新轴承,用过一段时间电机轴就会被磨掉一层,我想说,相对应于高速旋转的尾轴,尾推轴承的阻力也是不小的,特别是用过一段时间或者炸过后,你会发现尾推的轴承已经没有那么顺滑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用的是反牙的铜套就危险了!轴承不是磁悬浮,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个是已经深入到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的计算了吧,理论上来说抗压强度一般比抗拉强度要大吧。
力学学得不 ...

  我读书少,理论是我七寸,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
尾轴也是同步旋转的
转速差只会在起停或转速急剧变化时由虚位带来一瞬间

     正牙铜套有脱落的风险这是事实,但同时也证明了铜套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轴承的阻力!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初铜套反牙的设计人员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不是理论,事实上铜套旋转受到的摩擦阻力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

运行中确实是静止的,正牙在不上胶的情况下会松是因为启动瞬间的力不是同步施加在铜套和轴之间的,铜 套 的 静 止 惯 性 会 给 自 己 一 个 力 ,这 个 才 是 松 开 铜 套 的 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800KV的电机,即使换上新轴承,用过一段时间电机轴就会被磨掉一层,我想说,相对应于高速旋转的 ...

你说的经历我也有一次,也是KV3800的电机,XXD的。
但按照轴承安装工艺,轴承的外圈和内圈都是紧配合,XXD的电机特别是KV3800
Ok,话归正题,电机上的问题是两个物体发生了高速和多圈的相对位移,但八爪,轴承和铜套之间怎么想也想不出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看半天,,我是看不懂,,这东西也太深奥了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道理一堆一堆,有没有考虑过飞机用过一段时间,高速旋转尾推轴承及易受损,那时候尾铜套的摩擦阻力不 ...

根本不是你想的摩擦松脱。是震动松脱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行中确实是静止的,正牙在不上胶的情况下会松是因为启动瞬间的力不是同步施加在铜套和轴之间的,铜 套  ...

     老兄,理论上是这样,事实质量再好的轴承也是有摩擦阻力的,只不过这相对于速度,速度越高阻力就越大,涡喷要是用普通轴承一个起落就要更换了!普通直升机的尾推轴承在一百个起落后摩擦力要比新的大几倍,不信你用手转动一下尾浆,是不是好像有点什么东西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运行中确实是静止的,正牙在不上胶的情况下会松是因为启动瞬间的力不是同步施加在铜套和轴之间的,铜 套  ...

“铜 套 的 (静 止) 惯 性 会 给 自 己 一 个 力 ,这 个 才 是 松 开 铜 套 的 力”
打99分,惯性是质量的特性,不会因物体的运动而改变。
修正一下,请不要介意。
正牙在启动时是向紧的方向 (对逆时针旋转的尾翼而言)
飞行中会有加,减速,正,反牙都会有松动的可能 (恒速除外)
但反牙(对逆时针旋转的尾翼而言)如果尾桨意外被急停结果和正牙就相反了。我猜这也许是设计的初衷吧。

网友:
小学没毕业  不懂啥理论

就是铜套薄了

和反牙正牙没半毛钱的关系

X5的正牙铜套断的还不少吗?

老款600 正牙 断的还不少

尾桨旋转产生离心力  蟹爪所承受的拉力  和你尾桨不转的时候测试顺滑度  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没改推力轴承的尾桨 这种力会更大

网友I:
LZ, 你有木有直升机?? 这个跟螺纹方向没有关系。
铜套和整个尾旋翼系统的旋转是同步的好不好。 铜套有没有旋转上的负载, 即使有Torsion也是加速瞬间改变惯性的那一点。
铜套才多重?没有多少惯性的。
铜套最大的问题是纵向的拉力, 和尾轴的高频振动导致的疲劳。。

网友:
反牙本来就是画蛇添足,打螺丝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 你有木有直升机?? 这个跟螺纹方向没有关系。
铜套和整个尾旋翼系统的旋转是同步的好不好。 铜套有没 ...

    我当然知道是同步的,但八抓、铜套和轴承三者并不是自然同步,它们属于强制同步关系,在每分钟一万多转的速度下,轴承对铜套能产生3~5克的摩擦阻力,由于反牙,八爪会越飞越紧,导致轴承的摩擦力越来越大,最终结果就是铜套被迫一分为二!

网友:
八抓与反牙铜套上紧后连成一体同时高速旋转,那里有自身把把纹牙分开的力。反牙铜套越转越紧防止铜套自己松脱才是正确设计。铜套断裂完全只是材料太差或者螺纹开得太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可是名厂,怎么会用料有问题,问题就是因为越来越紧,反牙开牙后只有薄薄的铜套壁承受着强大的扭力, ...

扭力没有那么强大

网友:
扭力哪能跟拉力比啊  你只要打了胶  无论正反牙都是扭不动的···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是同步的,但八抓、铜套和轴承三者并不是自然同步,它们属于强制同步关系,在每分钟一万多 ...

连物理都没学好,扭力和转速有关系吗?
我都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连物理都没学好,扭力和转速有关系吗?
我都无语了。。。。

      我的文字有那么难理解吗?好吧,我错了,我支持你们继续用反牙吧,但我绝对不会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文字有那么难理解吗?好吧,我错了,我支持你们继续用反牙吧,但我绝对不会用的!

LZ, 我要对你说 我错了。昨天没实物在傍边,只是凭脑子回忆了这块的机械结构,显然这个记忆出错了。
的确铜套要受:
1. 拉力, 保持和增加“正螺距”
2. 压力(不肯定),不太肯定会否出现“负螺距”和在减少螺距时桨夹是自己跑还是被推着跑。
3. 扭力,如果“推动滑块”里的轴承失效,铜套将受到扭力。在这点上昨天我是错误的。

对于LZ反牙引起的额外拉力,可能这样解释易懂点。
由于“推动滑块”里的轴承失效,铜套和八爪就像一个一头被固定的螺丝和螺母,中间是“推动滑块”。如果我们试图无限制地拧动螺母,我们会有三个结果。
1. 滑牙。
2. 螺丝被拉断或扭断。
3. “推动滑块”被挤扁。

但注意的一点,这个额外“破坏”拉力的前提是“螺母”能在“螺丝”上被拧动。

最后希望LZ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但也不要固执),你可多找些资料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或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我要对你说 我错了。昨天没实物在傍边,只是凭脑子回忆了这块的机械结构,显然这个记忆出错了。
...

  多谢兄台的鼓励,我觉得有辩论就好 无论谁对谁错 对论坛来讲都是好事!

网友:
7075接下来有什么改进吗?我刚想入这款尾推啊~~~~

网友: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铜套的断面分析出断裂的原因。(最准确的方式)
通过断面就知道是否是扭断的了。可惜论坛里没有高清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