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飞两分钟就没电,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4-24):
phantom 飞两分钟就没电。电池 充电器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我快疯了,大家救救我吧。

网友:
电池不够份量?小心过放怀孕啊
原装号称只有20W功率~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加挂什么东西没有,重心偏不偏
壳子拆开,脚架挂2kg重物,在室内试不要离地,2分钟后摸哪里热就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样检查也成,学习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电池嫌疑大,我有几块新的DUALSKY ES电池,充放4回以后,用2分钟就报警了,下来量电压又是好的,电池也不鼓,直到带了负载量电压,电压就立刻掉到3.5V了。几个牌子用下来,PHANTOM的原装电池不错,ZIPPY的电池不错。

楼主:
我的精灵返过厂 回来后就有这问题   我充电器、电池都又买了套新的 都是原厂的  我现在怀疑是低电压保护设定的有问题  我是新手不懂  大家帮我看看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重新导入默认设置后,飞行时间正常了,10分钟左右自动降落,果然是电压设置的问题  没想到返厂后大疆把设置给改了,那样根本就没法飞吗  不知大疆是怎么想的,保护过度?以免我再次摔机?

网友(2013-11-02):
返厂后设定11.55v就降落?太夸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