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自检后出错校准无效

楼主(2013-04-24):
入手的第二台phanto开机自检后红绿黄闪是出错的信号,高级校准后可正常,但断电再启动又是出错的灯,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您好,您的Phantom出现的问题有很大可能是因为内置的感应器件受到了撞击后导致的,不一定是炸机造成的,也有可能由运输过程中的暴力导致。建议您找您购买的代理商处理,或者直接联系DJI的产品售后处理,也可以将您的联系方式和问题直接发邮件到support@dji-innovations.com, 明天上班后会有专人和您联系。

网友:
赞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Phantom出现的问题有很大可能是因为内置的感应器件受到了撞击后导致的,不一定是炸机造成的,也有 ...

谢谢您,那我先找代理商看看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Phantom出现的问题有很大可能是因为内置的感应器件受到了撞击后导致的,不一定是炸机造成的,也有 ...

今天在室内试机,刚打动力PHANTOM直接高速上升,撞到房顶掉下来,吓了我一大跳,好在是室内,要是室外还不飞走了,这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开着G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室内试机,刚打动力PHANTOM直接高速上升,撞到房顶掉下来,吓了我一大跳,好在是室内,要是室外还 ...

建议您到室外GPS信号好的地方试机,不建议在室内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到室外GPS信号好的地方试机,不建议在室内飞行

有点怕了。还有我的新PHANTOM今天拿到代理商那里,他们给做了个固件升级,不知有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室内试机,刚打动力PHANTOM直接高速上升,撞到房顶掉下来,吓了我一大跳,好在是室内,要是室外还 ...

再强的GPS信号也到不了室内!在室内,开不开GPS都一样,自动进入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强的GPS信号也到不了室内!在室内,开不开GPS都一样,自动进入姿态模式。

Phantom负载和不负载动力输出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hantom负载和不负载动力输出一样吗?

负载大小与输出动力无关,而是会决定留空时间的长短。

网友(2013-06-08):
怎么这么多飞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