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疆图传IOSD和狗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非常急求解答,谢谢各位高人,情况如下:
如图所示,我狗的视频输出线是那种两个头的,一个是给狗供电用的只有黑红两根线,输出线是黑红白!
以前接博通的图传,是输出线白色接图传黄色是视频线,红色接音频这个可以空缺,输出线的黑线跟图传的黑线一起接给了电源的负极!
现在升级用大疆的图传和IOSD,接电后,显示器只有OSD的数据,没有图像,狗也开了。
输出线接osd的棕色线,输出线的白线接osd的橙色或者黄色,输出线红色空缺,osd红色空缺。
为什么还是没有图像啊,求高人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狗的黑白线是视频输入端,OSD应该接输入的黑黄线。---------红色一般用于音频,黄和白一般用于视频,黑色是电源负极也是地线。正确接法是:狗黑接OSD输入黑,狗白接OSD输入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的黑白线是视频输入端,OSD应该接输入的黑黄线。---------红色一般用于音频,黄和白一般用于视频,黑色是 ...

我是黑对棕  白对黄,可是没图像 只有osd数据
是不是狗的制式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是对的,可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检查,你可用一其它视频源,如DVD的视频输出接到OSD看看是否正常,如正 ...

我也怀疑狗的设置,需要检查哪方面的设置呢?谢谢

网友:
我手头没有狗,你可咨询坛上有狗的模友!

网友B:
狗是5V供电,dji的iOSD的电压输出12V,你先看看狗悲剧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是5V供电,dji的iOSD的电压输出12V,你先看看狗悲剧了没。。。。

只接了接地线和视频线,不冲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狗几?

狗3啊

网友C:
IOSD上的最左和最右两根线接够的地线和信号线,装了不下10台机器了从为出过问题
还有IOSD有还是图传配了块很小的驱动板有过一次不中间不接他就不显示,但是其他机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D上的最左和最右两根线接够的地线和信号线,装了不下10台机器了从为出过问题
还有IOSD有还是图 ...

第一句看懂了,我也是这么接的就是没图像,是不是狗的设置要改?
后一句没看懂

网友(2013-10-09):
LZ解决了没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