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鸟 新人配6轴 浆只能12寸 电机怎配 4822?4225?

楼主(2013-04-24):
准备玩航拍  这个机架终极目标 拖个可以的云台+NEX5+镜头上天 求稳定成熟

飞控已买 大疆NAZA +GPS
机架买的 飞越 680碳纤
电调搞了6个30A 好赢铂金

电机 怎么配?

1  恒力4822(KV690) 4s +APC1238     厂家数据  50油门 6.8A 820克拉力 全油门估计有22-24A

2  恒力4225(KV610) 4s +APC1238     厂家数据 50油门 4.8A 790克拉力 全油门估计有18-19A

楼主:
附加 :浆考虑的是 1245   4822  30A 电调够么 ?

楼主:
沙发不小心被占了

楼主:
板凳一不小心也没有了

网友A:
新人一个,说的不好勿喷。。你的机架不能上大桨,高KV用小桨,你只给的两个电机,所以选690KV的,690不太适合用6S的电池,所以选4S电池。个人认为载重不是很大的话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390吧,论坛好几个六轴都这么配的,我也想搞一个APM 4822的六轴

网友:
另外问下,为什么用好X  3A铂金  30A不行么 40A不是更便宜么

楼主:
好赢 飞腾 铂金 貌似 没有40A 比30A便宜的道理吧

看有人出了 好赢飞腾 换铂金 那么 买铂金吧 省得重复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一个,说的不好勿喷。。你的机架不能上大桨,高KV用小桨,你只给的两个电机,所以选690KV的,690不太适 ...

准备选12寸的浆  如果选690KV 当然我更愿意上 4S电池(毕竟便宜点) 有怕后来换390KV的 6S 电池 又是重复投资
  谢谢你的观点  继续等待其他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选12寸的浆  如果选690KV 当然我更愿意上 4S电池(毕竟便宜点) 有怕后来换390KV的 6S 电池 又是重复 ...

1447APC+4822 390KV+6S 5000MAH 2P+NAZA 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选12寸的浆  如果选690KV 当然我更愿意上 4S电池(毕竟便宜点) 有怕后来换390KV的 6S 电池 又是重复 ...

4822用12寸桨要用690KV的,既然上4822就要用390KV 6S的,不然以后就会后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选12寸的浆  如果选690KV 当然我更愿意上 4S电池(毕竟便宜点) 有怕后来换390KV的 6S 电池 又是重复 ...

电池是消耗品,不要纠结,我曾经纠结了很久,最后还是6S。高电压低KV才是王道!

网友B:
以前曾经顾虑好盈铂金30A与4822上6S的问题,可以说完全没问题!我现在就用,谁用谁知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赢 飞腾 铂金 貌似 没有40A 比30A便宜的道理吧

看有人出了 好赢飞腾 换铂金 那么 买铂金吧 省 ...

铂金 和飞腾的都挺贵的 我看好X的普及版40A很便宜啊-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曾经顾虑好盈铂金30A与4822上6S的问题,可以说完全没问题!我现在就用,谁用谁知到!

太感谢了  看来现在就是要等飞越机架到手 看能不能装 14寸浆 如果不能装 果断12寸浆 上690KV 4S 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看来现在就是要等飞越机架到手 看能不能装 14寸浆 如果不能装 果断12寸浆 上690KV 4S 电池

飞越680最大能装13寸大桨。我的山寨机架,能装15寸哈哈。看看我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铂金 和飞腾的都挺贵的 我看好X的普及版40A很便宜啊- -,这是为什么?

普及版是不能用多轴上的   模型就是这个稀烂 性能好点 价格成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80最大能装13寸大桨。我的山寨机架,能装15寸哈哈。看看我的帖子吧。

正在你的帖子里学习呢 哈哈  好吧 既然已买 飞越机架 那就 4S  电池 690KV 吧  下次大架在换电机  继续请教 690KV  4822 和4225谁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你的帖子里学习呢 哈哈  好吧 既然已买 飞越机架 那就 4S  电池 690KV 吧  下次大架在换电机  继续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 貌似因为机架子原因之能选
1245APC+4822 690KV+4S 5000MAH 2P+NAZA GPS
这个方案 还是违背了大电压 低电流
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么?

楼主:
继续求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貌似因为机架子原因之能选
1245APC+4822 690KV+4S 5000MAH 2P+NAZA GPS
这个方案 还是违背了大电压 ...

不能上大桨的话,还是用4S吧,高KV上12寸的吧。电流也只是高3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铂金 和飞腾的都挺贵的 我看好X的普及版40A很便宜啊- -,这是为什么?

因为铂金版的可以升级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及版是不能用多轴上的   模型就是这个稀烂 性能好点 价格成倍翻

普通版可以用在多轴上,有的只能上4S,上6S的电调都贵。好赢就是个例子。建议电调买铂金版的,以后升级不须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上大桨的话,还是用4S吧,高KV上12寸的吧。电流也只是高3A左右。

1  恒力4822(KV690) 4s +APC1238     厂家数据  50油门 6.8A 820克拉力 全油门估计有22-24A

2  恒力4225(KV610) 4s +APC1238     厂家数据 50油门 4.8A 790克拉力 全油门估计有18-19A

现在比较倾向 4225 毕竟 电流低啊

不知道4225比 4822差在那些方面 求教 如果4225振动比4822大 我会果断4822 690KV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恒力4822(KV690) 4s +APC1238     厂家数据  50油门 6.8A 820克拉力 全油门估计有22-24A

2  恒力42 ...

高负载用4822,低低负载用42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选12寸的浆  如果选690KV 当然我更愿意上 4S电池(毕竟便宜点) 有怕后来换390KV的 6S 电池 又是重复 ...

你说得对。

楼主:
图传 OSD 云台 狗3 或卡片 (另外还想带微单 估计这个机架难实现) 看来4822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版可以用在多轴上,有的只能上4S,上6S的电调都贵。好赢就是个例子。建议电调买铂金版的,以后升级不 ...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貌似因为机架子原因之能选
1245APC+4822 690KV+4S 5000MAH 2P+NAZA GPS
这个方案 还是违背了大电压 ...

问下,TB上那个铂金电调A款和B款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TB上那个铂金电调A款和B款是什么

就是带BEC的5V输出,OPTO版本没有BEC的,OPTO版本适合NAZA,可以不剪中间的红色输出线直接连接,有BEC的要剪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带BEC的5V输出,OPTO版本没有BEC的,OPTO版本适合NAZA,可以不剪中间的红色输出线直接连接,有BEC的要 ...

那APM和兔子要剪么- - 就问这最后一个问题

网友D:
我也是新人一個~不過我的配置和你很像  NAZA+GPS 飛越680 4225 610KV 柏金30A 4S 5200 加上FPV設備 起飛重量26XX 停旋至少15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人一個~不過我的配置和你很像  NAZA+GPS 飛越680 4225 610KV 柏金30A 4S 5200 加上FPV設備 起飛 ...

刚选了和你一样的配置  电机最后还是选了4225 610K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APM和兔子要剪么- - 就问这最后一个问题

没用过,不好解答。一般飞控都有BEC的,就不需要电调供电了。

网友:
期待您的測試結果喔~

网友E:
亲身经历,4822 KV690,4200 4S,起飞重量2600g,悬停10分钟。 4225 KV390, 4200 6S,起飞重量3000g,悬停20分钟。

网友:
感谢大大分享,
持续关注中!

网友F(2013-07-15):
引用 网友E:
亲身经历,4822 KV690,4200 4S,起飞重量2600g,悬停10分钟。 4225 KV390, 4200 6S,起飞重量3000g,悬停 ...

哥们,急求您这个配置都是用的1238桨吗,还是390KV用的14寸桨啊?急求,望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哥们,急求您这个配置都是用的1238桨吗,还是390KV用的14寸桨啊?急求,望回复

前者13寸,后者14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者13寸,后者14寸

谢谢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兄弟

客气客气

网友:
我的飞越650四旋翼,4822 690KV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飞控是naza v2,挂老油条云台,一块花牌4S的电池5100MAH,一块850MAH的小电池,还有图传,起飞重量2338g,上天10分钟+,下来电调和电机温度正常。

网友(2014-01-27):
感觉挺好的

网友G(2014-02-27):
引用 网友B:
以前曾经顾虑好盈铂金30A与4822上6S的问题,可以说完全没问题!我现在就用,谁用谁知到!

请问你的浆用的多大的 我的也是390配铂金30A

网友:
恒力4822kv390配apc1238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的浆用的多大的 我的也是390配铂金30A

1447 apc

网友:
什么机架呢

网友:
建议lz试试朗宇4110  去过非要上恒力那就4822吧,690的用1238最合适力校也最高

网友:
学习,想组四轴

网友:
飞越680,改800

网友H:
如果按照原装的  机架配置  桨 只能用到 12寸桨    用高KV值电机   转速快   耗电高一些  但是 动力储备充足  遇到 阵风 或者其他的突然反应   更稳定  而且飞机的动作也更迅速     低KV值的  配  更大的桨 更省电  效率更高一些     不过 如果用一个低KV值的  然后带动小桨  会拉低  输出的拉力的

我自己就刚刚出掉了 6个 近全新的 恒力4225 KV610     个人感觉  电机还是非常好的  带12寸的桨 还是很稳定的    只是   耗电量 会大一些     我的飞机  跟你的一样   6个恒力 加机身 是 1700g   外加 4S 10400毫安时的电池 1000g    5N云台 540g  5N  340g  图传这些 加在一起 也是挺重的

这个机架 想长航时是不能带5N的   不过就算带5N  10分钟这样的还是OK的   刚刚从4S 升级到 6S电池    还有一枚 目前在抽屉闲置的 99新  一次充放的 狮子电池4S 10400毫安时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低价的转让给你

还有  就是  6S的电池 和4S的电池 价格区别很大   电池会贵得多得多~  楼主如果没有高载重  高航时的需要的话   4S  大容量电池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按照原装的  机架配置  桨 只能用到 12寸桨    用高KV值电机   转速快   耗电高一些  但是 动力储备 ...

谢谢指点,我现在的配置是FY690  4822 390  apc1238  挂H3 2D  现在果冻非常严重
貌似机架的问题 因为电机是低KV  震动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