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度舵机的意义到底什么?

楼主(2013-04-24):
为什么360度舵机还经常断齿轮?

网友A:
跟经常断齿轮有关吗???
我的理解,你这话差不多等于说,美女第一次滑雪经常摔跤?

网友B:
电位器不同~帆船用有专门的收索舵机。。正常的一般都是18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不同~帆船用有专门的收索舵机。。正常的一般都是180度左右。。

收索机可以无限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经常断齿轮有关吗???
我的理解,你这话差不多等于说,美女第一次滑雪经常摔跤?

之前一直鼓吹360舵机不怕炸机扫齿的理论到底是怎么来的?

网友:
哪里说360电位器的舵机不怕炸齿  求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