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有没有自动返航开关?必须关控才能返航吗

楼主(2013-04-24):
NAZA有没有自动返航开关?必须关控才能返航吗

网友:
可以设置的,好像很麻烦,自己看老帖吧,以前看到过

网友A:
是的,你可以设置个U通道 那个3断开关,其中一个为失控保护模式,不过就要牺牲了手动模式,注意如果你要设那个失控保护开关就一定要保持50%油门的时候再切人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可以设置个U通道 那个3断开关,其中一个为失控保护模式,不过就要牺牲了手动模式,注意如果你要设那 ...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设置的!

知道了!

网友:
naza失控保护时,摇控接收机就失效了,由飞控全部接管油门,各舵量。摇控里的失控保护功能其实是针对没有飞控的固定翼的。wkm也一样。希望我没有理解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