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改铣(13轻型台钻)

楼主(2013-04-24):
        看了好多钻改铣的贴,都说13的不行可我看贴之前已经买了13的了,只有硬着头皮试一试啦!轻型台钻问题太多了主轴套筒晃动厉害,立柱直径46MM,厚1.5MM,容易共振,铣出的A3钢表面坑坑洼洼,歪歪扭扭,首先必须在立柱里面加水泥,加后强度增加不少,但还是不够,认真检查后发现底座也不行,下面发些制作过程,哪里不对还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买的十字滑台行程较小,我只需要铣些小件,行程小点也够用了。

拆开台钻研究研究

我的小工作台

必须加固立柱与底座,在里面加了水泥后强度基本达到我的要求。

不想失去手动钻孔的功能,想来想去只能这样解决套筒晃动问题了。(铜制可调套筒加紧块)

现在装上步进电机

想保留手摇功能想了很久最终决定电机装这里了。

下面用报废的功放环牛做电源

制作个简单的整流滤波小板

在淘宝买了铁皮箱做步进电机驱动机箱

临时组装在一起

补充下Z Y X 轴简易消除回差法:
                             Z轴用双螺母调节固定方式消回差,Y X轴用简易有效的黄铜箔消回差,把厚度适合的铜箔卷成圆形插入Y X轴螺母内,用丝杆加机油慢慢通过螺母内丝,就可以啦,刚弄好时回差误差为0.01左右,使用几次后回差误差为0.05左右,优点是制作简单,缺点是不能调节,使用到自己不能接受的回差误差时就得换铜箔啦

注意啦!Y X轴现在改成可调式的,用切割螺母钻孔锁紧式,看图:

网友A:
重量太轻,行程太少,只能加工小的铜铝工件,

网友:
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台钻是220V,那个环牛一定是给步进用的了,几个小步进,用这么大的环牛,至于吗?

网友:
楼主太有办法了。。。。佩服

网友:
改的挺漂亮,就是不知干的货如何

网友:
机头锁死部分一定要改。台钻的锁死适应不了大的侧向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太轻,行程太少,只能加工小的铜铝工件,

铣过A3钢了,效果不错,行程确实短,只能铣小件,但滑台的强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钻是220V,那个环牛一定是给步进用的了,几个小步进,用这么大的环牛,至于吗?

呵呵,环牛是我从报废的功放上拆下的,不用花钱。

网友:
试过一回,加工铝面板的最后一步时夹头掉下来了,吓惨了,还好人没事

网友:
钻改铣最重要的问题:防止钻夹头掉下来。。
好像有种钻夹头后面有3个螺孔可以固定的

楼主:
是啊,我也担心夹头会掉,做了两个星期有点累了,以后再改进吧!

楼主:
最累人的就是没有工具啊,基本上都是台钻自己加工自己。

网友:
做得好,学习了!

网友:
值得学习.受教了

网友:
改得很好,可惜小台钻的底子差了点

网友:
做得很不错,用心了,很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