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刀柄加什么名字

楼主(2013-04-24):
请教这种刀柄加什么名字

经常可以见得到这样的刀柄饿夹具    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也没办法购买转接了   请懂的科普一下

网友:
侧固型的刀柄,自己里面带有一个滑套顶丝可以穿过刀柄。

楼主:
我见过大一号的这个转接   到时不晓得这种叫什么名字   看样子中心是通的 可以加吹气或者喷水

网友:
攻牙用的???

网友:
这是数控机床上面的多用夹头

网友:
这个是一个钻夹头,不是攻牙的,也不是多用的,就是装直柄麻花钻的,过度柄是一个侧固柄,就是外圆上有一颗内六角侧顶丝的圆柱孔的。

网友:
后面的接口和扭力攻丝夹头上的接口差不多

网友:
数控快换刀头

网友:
加工心用的  我上班那有类似的

网友:
侧固式  当然也可以用于热收缩刀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