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arduino uno主控加陀螺仪,加速度计,自己写代码,求pid设置

楼主(2013-04-25):
自己写的代码,pid代码是最基本的那种

void pid()
{
   getGyrAcc();
  /得出角度/
   Input=y;
/先测试两个桨的,y为互补滤波得出的角度/
   unsigned long now = millis();
   double timeChange = (double)(now - lastTime)/10;

   /时间/
   double error = Setpoint - Input;
   errSum += (error * timeChange);
   double dErr = (error - lastErr) / timeChange;

   /pid计算/
   Output = kp * error + ki * errSum + kd * dErr;
  /Output输出pid计算后的数据/

   lastErr = error;
   lastTime = now;

}

不知如何调整,求大神指点,输入的是角度,单位是度啊

楼主:
不会发图,遥控也是用arduino uno加俩摇杆,几个按钮做的,一切为了节约成本

楼主:
本人做的遥控器,就头像上的,刚做出来额,有点破

网友:
去amobbs吧,有算法研究,来这里的这个专业的太少

网友:
关注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