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款可空中变焦段Z15,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2013-04-25):
长焦在航拍应用中不可或缺,尤其在航拍焦点追踪中,通过长焦追踪被射焦点,长焦将画面空间进行了压缩,焦点背后快速移动的画面可使整个画面空间感更强,这种拍摄手段在普通云台上真的是望尘莫及。

所以为了将Z15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同时也为了检验Z15在长焦端上的表现,想到就干,经过一番折腾,在地面测试成功后,今天匆匆乘天快黑的时候  拿出来进行首次空中测试。

果然没让我失望,如预期的一样,Z15在长焦端极其稳定的画面让我很兴奋,但同样S800机身带来的高频震动干扰画面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哎 没办法,在这里顺便跟各位求一套S800减震套件。谁不用的出给我吧! 我相信用减震套件消除掉S800震动后,可达到完美的效果!

此次测试使用的镜头等约焦段为24mm-75mm,变焦可慢可快,变焦过程丝滑如一,如不连接HDMI视频输出接口,还可实现 2倍的数码变焦,那等于最大可实现 24mm-150mm 的变焦。

今天测试的很匆忙,天空黑压压的快要下雨,飞的时候已经在滴一点点毛毛雨。所以也是匆匆随便拍了几个镜头就回程了。主要就是是试试变焦的丝滑程度,速度,稳定度。

等解决了S800震动问题后,再用长焦端好好拍几组更能说明问题的镜头。

建议超清模式观看

网友:
动作好快~没了

网友:
很牛的折腾精神!赞一个!

网友A:
这个不错,很稳定。
不过变焦以后的对焦似乎有点跟不上,而且果冻被放大了。

网友:
就差震动了!

网友:
焦距越远,震动越大

网友B:
果冻放大,别用自动光圈,自动焦点

网友C:
这种变焦在镜头上装个带泡沫压轮的舵机就可以了啊,但镜头伸缩会影响Z15的的平衡,也加大了电机的工作电流,所以也极容易烧坏云台驱动电机。

网友:
变焦后重心变化后更容易出现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很稳定。
不过变焦以后的对焦似乎有点跟不上,而且果冻被放大了。

对焦速度还可以了,因为真用的时候也不需要那么快的变焦速度,

在超清模式下可以看到是高频抖动,低清晰度看是果冻,这种高频被放大这是肯定的,只有解决S800震动才能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冻放大,别用自动光圈,自动焦点

果冻跟自动 没关系。震动造成的。 测试匆忙  就没用手动光圈快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变焦在镜头上装个带泡沫压轮的舵机就可以了啊,但镜头伸缩会影响Z15的的平衡,也加大了电机的工作电流, ...

重心问题早考虑到了,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在不插电的情况下,云台可以保持配重平衡,就算变焦后操作依然可以保持相对平衡。稍稍的一点点不平衡对Z15无压力。

网友:
貌似SONY新出了个内置电动变焦的镜头?不知道哪个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棒~
顶楼主!
:)

网友:
楼主强人。。。不过长焦端的时候,画面抖动太明显了。。。震动啊。。。。,长焦说明,虽然Z15很牛,但还是把S800的震动如实的传给相机了,只不过大家用广角时不明显

网友:
用的啥镜头 ?

网友:
变焦后对对焦精度要求极大。还有变焦头伸出后虚位也会出来。所以给监控机用可以接受,高质量的视频难度就大了、

网友E:
震动解决了就强大了,等你的好消息,记得上PP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解决了就强大了,等你的好消息,记得上PP图

嗯呢。广角端看不出震动是吧,但用长焦就把震动放大了。所以震动一解决  那就完美了! 苦等S800减震套件中.....!

网友:
我靠!好牛的Z15····在长焦端这么稳,纹丝不动啊··搞得我想入一套了···· 就是楼主这S800抖动果冻要赶紧处理下·····处理掉就牛B了。

网友:
造福下大家,发个图看看

网友(2013-10-17):
请问变焦是用什么实现的?

网友:
顶这种改进

网友:
LZ用什么实现的,可以透露透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