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轴传无副翼9分钟小航线只用不到700mah什么概念

楼主(2013-04-25):
450轴传无副翼9分钟小航线跟悬停(有一些时间是有地效悬停)只用不到700mah什么概念
6s 1200的
电池
,固定翼用的电调。。。。gv8000,花1950kv,12还是13t齿轮

网友A:
风大,楼主在放风筝

楼主:
算起来平均电流4A多点啊

网友B:
航线本来就省电的,还有1200的电池,只能用600mah,再用算过放的

楼主:
我不到5c放电应该可以多放一点吧。。。。

楼主:
为了保险,还是听从大家的建议,设定到了8分钟。。。。

网友C:
楼主小心电池罢工啊

网友D:
为了电池的安全航线6分钟3D4分钟,9分钟飞什么都是要电池的命。

楼主:
我有个哥们是电池厂的。。。。问他,他说5c充电实际上寿命影响很小,只要是平衡,放电到20%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