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介绍个轴传尾管固定架吧~~

楼主(2013-04-25):
这个设计的有问题啊,4棵螺丝母都是通体的,只有固定在侧板上的功能,没有上紧功能啊。
要是长螺母中间断开就可以用长螺丝拧到对面上紧啊。

现在根本上不紧,尾管可以转动,晕!

楼主:
图2怎么一下二张呢…………

网友A:
你有锉刀没

没有锉刀砂纸亦可

均木有。。。。

你家总有地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锉刀没

你的意思是把螺母二端挫短一些,再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锉刀没

没有锉刀砂纸亦可

报告!有锉刀

网友B:
如果真的设计有问题,亚拓也不会到今天,两边一起上啊,这个六角柱是短一些的,这样靠两边尾管固定座的夹持力就紧了,难道你买的山寨精度太差。最好换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设计有问题,亚拓也不会到今天,两边一起上啊,这个六角柱是短一些的,这样靠两边尾管固定座的夹持 ...

报告!不是亚拓,是山寨机,炸机修理才发现……。

网友A:
估计是山寨的,太长了,你磨下去一节不就行了。。。。笨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山寨的,太长了,你磨下去一节不就行了。。。。笨死了

是啊,真笨,呵呵。
开工啦~

网友A:
用力的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的磨吧

还是山寨机练手艺!
我挫,我挫,我挫挫挫

网友A:
你那个平口钳应该不是精密平口钳,不过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C:
飞越有一款金属的,可以直接把尾管夹紧,就是比较贵。

即使是目前这一款,安装说明书也说了,先在尾管上缠一段胶纸,然后再夹紧尾管。

网友D:
有机会练手艺

网友E:
没有搓刀   直接对地磨也行   或者再尾管上加半圈透明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平口钳应该不是精密平口钳,不过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号称是香港滴。
不太精密,要拧紧一点,不然晃。
外观还算漂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有一款金属的,可以直接把尾管夹紧,就是比较贵。

即使是目前这一款,安装说明书也说了,先在尾管上 ...

好象是7、80块吧。
缠一圈胶纸增加摩擦力到是不错,记下啦。

网友F:
还是山寨机练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搓刀   直接对地磨也行   或者再尾管上加半圈透明胶

报告!有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山寨机练手艺!

呵呵,是吧!
经过老师、同学们的提示,俺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机会练手艺

祝你买到山寨货

网友G:
PRO的还好啦,SPORT的更惨,用的M2的螺丝,滑丝率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PRO的还好啦,SPORT的更惨,用的M2的螺丝,滑丝率超高~~

报告老师,这个是M2.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老师,这个是M2.5的

PRO 当然是M2.5的啦,我说SPORT是M2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有锉刀没

没有锉刀砂纸亦可

现在的家里哪有水泥地面,不是瓷砖就是地板

网友:
直接拆了。。不用。换2.5的螺丝直接传过去上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家里哪有水泥地面,不是瓷砖就是地板

报告!楼梯是水泥地。哈哈~

网友:
哈哈!还是飞越的好,换一个吧,只拆上面的三个螺丝就能换伞尺,方便多了!!

网友:
尾管装不紧,还可以在尾管座与尾管之前插一小条剪断的扎带,再把螺丝上紧,一样可以很紧的!

网友:
那个塑料固定座有卡扣的,卡上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吧!
经过老师、同学们的提示,俺已经搞定了。

可能是精度的问题,我的六角铝柱明显比尾管座短一截

网友:
飞越有改装螺丝

网友:
这个帖子回的有意思

网友I:
相机什么型号,给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机什么型号,给推荐一下

飞跃450DFC

网友I:
引用 楼主:
飞跃450DFC

相机呀,大哥,,不是飞机。。

网友:
你也不嫌累,取出六角柱,用四个M3*35螺栓加止滑螺母搞定;能找到M2.5*35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PRO的还好啦,SPORT的更惨,用的M2的螺丝,滑丝率超高~~

中山,sport这里同样处理哦,取出六角柱,用M2.5*28加上止滑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机呀,大哥,,不是飞机。。

不意思,没看清。呵相机是EOS 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