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2212如何换轴?

楼主(2013-04-25):
   新入电机不久,不知什么时候有个电机轴就弯了,能明显看出来上端在画圈。看了别人的帖子,想把中轴从外转子上拿下来,都是用的暴力方法,敲出来的。不知有没有别的方法
?我看外转子上有个小孔,不知是不是小卡子,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试试?有人换过中轴吗?怎么弄才不会破坏外转子?

  已解决,先把内六角卡丝拧出,暴力敲出中轴,外转子好像被我敲的有点变形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先把固定的内六角螺丝拆掉,然后用吹风机将整个电机外壳吹热,利用热涨冷缩把轴取出来,速度很快,我前不久拆装2216的轴几次,刚开始也很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先把固定的内六角螺丝拆掉,然后用吹风机将整个电机外壳吹热,利用热涨冷缩把轴取出来,速度很 ...

在外面操作的,没有热吹风之类的,只好暴力敲了,学习了,下次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先把固定的内六角螺丝拆掉,然后用吹风机将整个电机外壳吹热,利用热涨冷缩把轴取出来,速度很 ...

热吹风会不会把磁铁也吹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吹风会不会把磁铁也吹松了?

怎么可能把把磁铁吹松动呢,正常情况下电机在使用的时候发热也很高哇,烫手的情况都有,所以热吹风根本不构成威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把把磁铁吹松动呢,正常情况下电机在使用的时候发热也很高哇,烫手的情况都有,所以热吹风根本不 ...

噢 ,没想到这一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