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有线图传摄像头选择

楼主(2013-04-25):
如题记得论坛里有人做过有线水下图传的 摄像头怎么选择啊 USB的行不啊,有个车载4.3显示器能不能连接

网友:
重点是沙发啊

网友A:
我弄了一整套的2.4G图传,所有配件加起来才300

网友(2014-03-16):
引用 网友A:
我弄了一整套的2.4G图传,所有配件加起来才300

求大神科普都要买些什么啊,小白想做无线漂浮,把视频信号传出水面,在PC上显示,该怎么做呢

网友B:
问题是信号,你拿什么拍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2.4G的设备不能用到潜艇上,因为淹没了天线就失控了,而72M的又不能传送图像。明白吗?除非你愿意拖着一条线到水面负责接收信号跟传输图像吧。

网友:
除非你愿意拖着一条线到水面负责接收信号跟传输信号,方法不错万一炸艇寻找起来方便点

网友C(2014-05-14):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信号,你拿什么拍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2.4G的设备不能用到潜艇上,因为淹没了天线就失控了,而72M ...

拖着一条线我也愿意啊,关键是拖一条什么线。具体怎么做能告诉我吗?重谢!QQ718021465.邮箱71802146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拖着一条线我也愿意啊,关键是拖一条什么线。具体怎么做能告诉我吗?重谢!QQ718021465.邮箱

那就简单多了,把我们常用的72M接收换成2.4G就可以了,然后拖一条长长的先伸出水面   跟飞机一样图传。。

网友:
       如题记得论坛里有人做过有线水下图传的 摄像头怎么选择啊 USB的行不啊,有个车载4.3显示器能不能连接
新手谈一下个人的一点心得、请高手不要见笑哈、首先用usb接口就直接pas了吧、那种机子无论是分辨率还是动态像素都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建议选780线coms芯片的模拟机、车载4.3显示器可以直接使用、将摄像头的视频输出信号接到显示器的视频输入端即可

网友:
直接买!!有线钓鱼那个东西就OK 啊

网友:
买几米舵机延长线 接图传和摄像头  把发射放水面浮子里延长线通水下摄像头

网友(2014-06-20):
难道没有水下图传设备么,淘宝上有没有卖的啊

网友(2014-07-24):
实际上这个问题 有2方面决定
1水下可用的无线电通信的频率越低越好(因为目前还没有超声波通信设备所以低频率无线电是无奈之选)
2取决于摄像机的帧率 很多追求清晰度的人都会选清晰度高的 这意味着每帧的像素都很高 进一步意味着发射机将堆积很多未发送的数据 不是数据没有发出去 而是正确接收的很少 大部分损失了
另外提示 如果合理搭配后 影响画面最大的因素就是水下可见度 能见度可以理解为普通日光的透光度 在水下可以用绿色激光来照明 它的穿透力远大于红色激光 光学海底扫描用的就是绿色激光只是W数更高 民用的话 瞄准镜上有V色激光器 可以用 比常规照明灯强点

网友(2015-03-15):
27M调频水底收发模块 27M双向收发模块 FSK调频水下无线收发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