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容忍的斜盘舵机旷量有多大?

楼主(2013-04-25):
大家能容忍的斜盘舵机旷量有多大?
测量标准为舵角外端上下旷量多少毫米。
我的有1毫米的旷量。估计要换了!

网友A:
我的也差不多1MM,仍然在用

楼主:
大伙有神舵的来报告下!

网友B:
410M 炸了好几次依然顺滑 坚挺·哈哈·

网友:
0.5 用手动。卡兹卡兹响。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差不多1MM,仍然在用

放心了,决定省米继续用!

网友C:
410M三个舵机的虚位都有5、6MM的样子了,不过三轴牛B,继续用,不鸟它

网友:
5-6mm?那还叫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0M 炸了好几次依然顺滑 坚挺·哈哈·

M和不是M的我每次炸都是易损臂毫发无损 输出齿或者缓冲齿扫了

网友:
没坏就接着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10M三个舵机的虚位都有5、6MM的样子了,不过三轴牛B,继续用,不鸟它

5 6毫米 你要是还能用的话 那就太N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 6毫米 你要是还能用的话 那就太NB了

估计那意思是3个加起来。。。

网友:
我双桨就没有调好过,调了也没用,一飞就出现了,舵机虚位太大,静态下大桨有1到2度的变化

网友E:
我总感觉我的舵机好像没有虚位,虽然我知道肯定有,但是好像小的一直没感受到,大家都如何检测自己的舵机的虚位啊,

网友:
有点虚位总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总感觉我的舵机好像没有虚位,虽然我知道肯定有,但是好像小的一直没感受到,大家都如何检测自己的舵机的虚位 ...

用手动舵机臂啊   在电机不转的前提下再看摇臂能有多大的旷量

网友:
感觉不行了就换呗!技术没到位呢,何必在意那些小细节!好好练习基本功,练习阶段不需要那么在意虚位!

网友:
1mm外端 估计是金属齿舵机50个起落的范围吧。是指便宜的金属舵机。这个时候体现出口碑好的舵机的好处了。价格高但更长的起落不会出这么大的虚位。

不能说是容忍。当一个舵机0。5的虚位 大奖的螺距有个1度不到的调不准了。1mm就超过1.5度了。要正常飞还是行的 只要调双桨就行了。精准的话。那正没话说。收了3个2手 95.气温差10度。正负测量就 0.1度的误差 中点0螺距一点不动。

网友:
这是指无副翼的机子吧?有副翼的我觉得有点虚位完全不影响啊,因为旋翼头的虚位更大。。

网友:
舵机检测器到5只听见声音不见动,旋停不稳。无法忍受的换掉了。

网友:
再好的舵机,炸几次后多多少少都有虚位了。我的215炸了几次,现在大概1mm左右。  另外一架的BLS351也有1MM左右虚位,但都是通电后就没了

网友:
我发现了这个东西还跟是否通电有关~~~通电以后感觉舵机虚位会小一些。

网友G:
大家都接受电机齒與大齒輪間要留空隙,為神馬舵机的齒輪間不可以有空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都接受电机齒與大齒輪間要留空隙,為神馬舵机的齒輪間不可以有空隙。

这个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0M三个舵机的虚位都有5、6MM的样子了,不过三轴牛B,继续用,不鸟它

太NB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手动舵机臂啊   在电机不转的前提下再看摇臂能有多大的旷量

我就是这样试的,基本感觉不到虚位,我觉得0.2mm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这样试的,基本感觉不到虚位,我觉得0.2mm都没有

塑料齿的话没虚位是正常的

网友:
哦,那就对了,我的舵机是塑料齿的,有一次尾舵机扫齿了,我还拆开自己换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