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定速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25):
X5非高压版 新升级凤凰90A电调, 软件设置:15T最高转速可到2150   16T可到2300   17T可到2446  18T可到2590   到底要多少T的马达齿合适呢 X5最高也只有16T有卖 18T的话X4的可用  17T就买不到了

网友A:
x5,16T,2300转已经很暴力了

楼主:
今天试飞了 16T 定速2300  感觉软弱无力 难道是电调没设置对 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了 16T 定速2300  感觉软弱无力 难道是电调没设置对 郁闷

从声音上判断,好像没有自带好赢100A电调转速高,可能是电调需要给定速留有余地而不使用真正的最高转速
不过对我来说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声音上判断,好像没有自带好赢100A电调转速高,可能是电调需要给定速留有余地而不使用真正的最高转速
...

的确没有自带的100A电调转速高 力量小很多 16T马达齿用魔镜测速是2260转左右 定速是准确的 要有100A的那个力需要换18T的马达齿 已经订了 明天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16T,2300转已经很暴力了

16T换作原配100A的好赢应该是很暴,但是今天实际测试2300转只够悬停练习!谈不上有力更谈不上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暴力

2300转对于520的桨一点都没力啊,如果是700的桨那就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T换作原配100A的好赢应该是很暴,但是今天实际测试2300转只够悬停练习!谈不上有力更谈不上暴力!

你怎么知道你是2300转的呢?
朋友的x5,用16T,凤凰ice lite 100A定速2300转,相当暴力
比我的x5,16T,好盈跑90曲线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你是2300转的呢?
朋友的x5,用16T,凤凰ice lite 100A定速2300转,相当暴力
比我的x5,16T, ...

用魔镜测的转速略低于设定值 2300的确不暴 你朋友的X5可以测测看应该不是2300   凤凰模拟器里的550 设置2300来飞的确软 提高到2600就比较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魔镜测的转速略低于设定值 2300的确不暴 你朋友的X5可以测测看应该不是2300   凤凰模拟器里的550 设置2 ...

兄弟,x5在理论满电25.2v时0螺距极限转速才2700多转。

而我那个朋友,4200mah,3d5分钟,他显然只有23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x5在理论满电25.2v时0螺距极限转速才2700多转。

可能大家对暴力的理解不一样, 我的理解是:2300对于600级的是很暴了 2200对于700级也是暴的  2600对于550级才比较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