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问题解决了,详细归纳下,给想做这个的朋友一点参考!!刚更新测试U型铜条!!

楼主(2013-04-25):
翻出一个微波炉变压器。。一看就是铝线的货色。。

拆次级真麻烦,感觉线圈用胶水凝固了,又不敢太暴力,弄坏初级。。。上铣床。温柔的一刀:

温柔的一插:

完美取下。。。

大多数朋友都是固定在桌子上的长臂方式,,我考虑到方便性,就做了手持的。。。
找到一把很有历史的垃圾尖嘴钳:

摇身一变,成了手持电焊钳,钳子的好处是比较扎实,精准,两个触点不会错位:

手感还不错:

接好线,随便喷了点油漆防锈,成这个德行:

总体完毕,,回头找个箱子装着就行了。。。

可是,,坑爹的,完全没用啊,,薄薄的铁皮也点不起来,没一点效果,铁皮也只是温热。。。。。咋回事??

//////////////////搞定了,确实是次级线径太小////////////////////

多位坛友提到次级线径的问题。。。

果然,换粗线后效果大不一样!!

手头没粗线,电焊线本来就短,再去剪,电焊自己都不够用了。。
只好拨6平的铜线的皮,搞6根合成一股用,就是36平了。。穿到热缩管里绝缘。。

微波炉变压器,个头还是太小了,死活只能窜了两圈半,测试电压为2.7V左右

点焊架还没做,只好用先前的钳子接着试试。。钳子还是瓶颈啊,用了一会,整个都发热了。。

效果还不错,,0.4mm厚的铁皮,设置时间零点几秒,干净利落的点焊上,,牢固,用钳子才能拉开。。

1mm厚的就不理想了,,除非是很平整的才能焊上。两个1mm厚的垫圈还是焊上了。看样子容量还是不够。。打算回头去废品站转转,能碰到类似变压器,就搞来并联,估计会猛很多。。

最后习惯性总结一下,给想改的朋友做参考:

简易点焊机所需材料:
1,废旧变压器一个,初级完好即可,环形更方便。。容量越大越好。最起码要要微波炉这种几百W的垃圾变压器。
2,时间继电器一个,用来设置放电时间,这东西便宜,二手的几块钱一个,新的也就一二十。。
3,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一个,控制变压器初级通断即可,别想着控制次级,次级电流很大,要控制的话,所需要的接触器价格非常非常贵。。。。。如果能找到固态继电器更好,普通继电器打火很严重,估计寿命不长。。
4,30平以上的线材一根,用来绕次级,1米就够。。
5,铜条,用来做电极的长臂,,,铜棒,用来做电极。

制做要点:
1,次级线越粗越好,我用的36平,点焊1mm厚铁皮有些费力。。
2,次级绕三圈左右即可,得到3V左右的电压
3,避免不必要的损耗,电极与次级距离越短越好。。连接导体越粗越好,,用铜条比较完美。。
4,注意安全,焊点温度很高。。小零件别手持。。。我就被烫过。。

简易线路图:
我画图太丑,借用一个:

最后感谢热心网友!!!

///////////////////更新测试125平U型铜条////////////

61楼的朋友的成品电焊机给了个很好的参考。。

铜条啊。。。。难搞。。

还是挡不住诱惑:这次肯定会好一点。。。这次肯定会好一点。。。这次肯定会好一点。。。这次肯定会好一点。。。

于是把打算做点焊臂的铜条拆了下来。。。

厚5mm,宽25mm,,也就是125平。。。这下够粗了吧。。。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弯好了。。。

运气不错,,尺寸服帖。。。

装好,,实测电压0.9V左右。。

坑爹的,,没效果,,比最开始的版本都不如。。。。铝箔都打不穿。。只能有点热量。。。

找不出原因,,可能是变压器容量的问题吧。。只能那么大了,,再大也没用了。。。

赔我的铜条啊。。。。。

/////////////////又绕回来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次36平线,
在不拆开变压器铁芯的情况下,穿孔,费劲九牛二虎之力,绕了3圈。。
实测电压约3.1V左右

估计也就是这个最低档的微波炉变压器的极限了。。也许有高档微波炉的会大一些。。

照样点焊0.4mm的铁皮,轻松。。

多次测试,0.2秒效果不错,点接上的几率和牢固度都不错。。

基本上要扯破焊口才能拉开。。。

1mm厚的依旧无能为力。。

估计就是极限了吧。。

电流是关键,多个变压器并联应该会改善。。。

网友A:
问题就是出在钳子,跟次级线上吧,第1如果钳子跟点焊头没做绝缘的话,可能钳子的线损太大,损耗了本来已不大的功率,第2次级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是出在钳子,跟次级线上吧,第1如果钳子跟点焊头没做绝缘的话,可能钳子的线损太大,损耗了本来已不大 ...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B:
白花花一片,铝的很彻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是出在钳子,跟次级线上吧,第1如果钳子跟点焊头没做绝缘的话,可能钳子的线损太大,损耗了本来已不大 ...

钳子有绝缘。。其中一极是用机器爱好者88 送的电木做的杆子。。

变压器次级,,用两根6平一起绕的,,12平铜线应该不小了吧。。

线损感觉有可能。。不过也是12平的铜线。。。回头我用这种铜杆子做个长臂的试试,这个导电性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花花一片,铝的很彻底啊。

干净利落的铝线,,铜包铝都不是。。

就表面刷了一层铜色的绝缘漆。。。

网友C:
直接用粗线,钳子的钳口总得有一边要绝缘不。再就是功率太小了,除非焊接厚度不超过0.6mm。最好是直接用环形变压器。

网友D:
手持钳子搞的不错。

网友E:
可能是双线并绕,电压电流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粗线,钳子的钳口总得有一边要绝缘不。再就是功率太小了,除非焊接厚度不超过0.6mm。最好是直接用环形 ...

有一边是电木做的臂。。。

微波炉功率照说是够的,百度了很多人成功做过。。

环形变压器又得投入哦。。。

我在试试吧,,,实在不行就去买点粗线。。。

不过这变压器的空间有限的狠,网上说要二三十平的线,这么粗线压根无法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持钳子搞的不错。

哈哈,,那确实。。。

一把破尖嘴,,,一根内六角L扳手,,,还有机器爱好者88送的电木。。

扎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双线并绕,电压电流不平衡

也试过单股。。。没啥效果。。

难道要把所谓的漏磁铁芯拆掉??

网友:
似乎你线的绝缘层厚了漏磁,用其他绝缘材料包试试

网友:
看来兄弟这个在线材上损耗蛮大的哦?

网友:
从变压器到钳子之间的线都是白白的消耗能量,越短越好.

钳子用手握紧后对前边的工件能施加多大的压力?

网友F:
楼主  你那变压器接220的线包也是铝线吗

网友:
楼主折腾的厉害,,,,,,,,,,,,,,,俺不懂,,,,,,,,,,给楼主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钳子有绝缘。。其中一极是用机器爱好者88 送的电木做的杆子。。

变压器次级,,用两根6平一起绕的,, ...

如果上下钳都做了绝缘的话可能就是次级线小了,我的点焊用提35平方的电焊线去皮双线绕的,效果还可以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那变压器接220的线包也是铝线吗

是铝的,,原先微波炉是最低档的。。。所以都偷工减料了。。

弄了半天,摸了下,,初级是凉的,,看样子功率没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