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翻译下OSD的调参软件

楼主(2013-04-25):
见图:

网友A:
竖着来把
rssi也就是遥控信号的最小值,最大值,和报警值.
osd Toggle channel是用来切换panel1和panel2的通道,下拉"disabled"菜单选择通道
stall speed是失速的速度警告值,overspeed是超速警告 call sign是无线呼号,火腿用的,这个估计是在国外无线发射器都有备案,备案后会给一个呼号,国内嘛,您懂的.
osd brightness是osd显示的亮度,这个我配的apm貌似没啥用.
units是选择英制还是公制也就是英尺和米的选择.
在下面就是电池的报警电压设置了,最后的选择是显示剩余电量百分比还是显示消耗了多少mah电量,这个貌似是新升级的,我的还没有呢,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是多轴用的版本,所以有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竖着来把
rssi也就是遥控信号的最小值,最大值,和报警值.
osd Toggle channel是用来切换panel1和panel2的通 ...

顶 可惜我玩MINIODS,怎么也和电脑连接不上,用FTDI USB-TTL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 可惜我玩MINIODS,怎么也和电脑连接不上,用FTDI USB-TTL线。

随便一个fdit的连接器,顺着插上,选对com口,点read正常就应该能连接上了.我没遇到过连不上的情况,没解决该问题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着来把
rssi也就是遥控信号的最小值,最大值,和报警值.
osd Toggle channel是用来切换panel1和panel2的通 ...

谢谢啦